子 dan头桨夹老是拧断求帮助

楼主(2014-11-10):
我的四轴配的是子 dan头桨夹,但稍微一用力拧就把桨夹拉断了,如图

可不用力稍微飞一会就脱桨,求高手传授方法和经验

网友:
四个桨夹应当是二个正丝二个反丝。

网友:
只能说你太凶残了、、、应该是子 dan头和电机轴不配到  子 dan头大了  XXD和朗宇的好像就差几个丝4 所以不要混着用  还有楼上说的不够建设性   拧紧了完全没必要梁正两副

网友:
要么你这子 dan头的材质太脆,或者就像楼上说的你把3.17的子 dan头装在3的轴上了。

网友:
我从来都没拧断过子 dan头 楼主异常生猛呀

网友:
撸多了 结案

网友:
原装还是另买的

网友:
目前我的没扭断过

网友:
用子 dan头夹上桨不安全。。。飞到一半松掉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