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能换摇杆吗?

楼主(2014-11-10):
例如天地飞7的换成Frsky X9D 遥控器摇杆组件这种,能不能用的?

网友A:
测一下电位器阻值,如果一样的就可以换,大多数都是50K的电位器,你测一下看看吧

网友:
媳妇还是人家的好啊!

网友:
一楼说的对,测下阻值,按照阻值买个工业摇杆可以自己DIY上去个。

网友:
没听说好通用的

网友:
除了阻值匹配,还得查看摇杆的安装孔位是不是匹配

网友:
主要得看尺寸吧,不懂帮顶

网友:
你还不如换个控,太折腾了

网友:
直接上个“风雷盒子”!     那个直接全部转换了

网友B:
可以换  貌似淘宝就一家 做这个的不多 你看看参数买回来换了就是

网友:
同型号的可以换,我换过

网友:
大多是5K吧?

网友:
都可以换的
看下尺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位器阻值,如果一样的就可以换,大多数都是50K的电位器,你测一下看看吧

测量最大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  貌似淘宝就一家 做这个的不多 你看看参数买回来换了就是

求地址

网友:
换完了还要校准摇杆,否则中立点会漂移,但是TDF自己校准不了,放弃吧亲。

网友:
要看你是自己DIY用还是单纯直接替换,后者你需要量一下孔位,至于阻值可以之后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