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77替换主浆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F48的主浆 长度和977一样,但是宽度窄2毫米左右,对977飞行有影响吗?

或者有什么其他替换主浆吗?毕竟977主浆贵一些,节约炸鸡成本,土豪勿喷。

顺便问个问题,977锁尾电机和尾桨用什么替换价格比较低,锁尾效果好?

谢谢大家!!

网友:
大桨原厂吧,尾巴用720+F47尾桨

楼主:
原厂大浆有点贵,想找替代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大浆有点贵,想找替代的啊!

如果大桨形状相同的话,倒是可以,还有就是桨根一定要合适,厚了薄了都不好。你身边有的话如果能成功替换上去就行。不过既然你现在上论坛提这个问,说明你的水平还没到一定高度,你到了一定高度就自己会有体会的,不需要问别人,现在也许能用

网友:
48的大桨不好,出厂甚至是有变形的,震动比较大,网上有卖三块多的720空心杯配合47尾桨是不错的, 大桨我记得有一款可以替代的 三五块钱  但是忘了是什么牌子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哎呀 买雅得911桨完全一样的 只是桨夹部位凸起是多余的 几刀片就下去了 完美

楼主:
雅得911  的大浆不行把,我要平浆,雅得911是带角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雅得911  的大浆不行把,我要平浆,雅得911是带角度的,。。。

911的没角度和977一样的

网友A:
我的977还没没飞起来,在D7E控,刷M固件,不懂调遥控器,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77还没没飞起来,在D7E控,刷M固件,不懂调遥控器,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先谢了。

加我qq26263693我给你说

网友:
3D机和四通机的主桨不应该是一样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