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关于360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新入一台360  调试了几个星期  尾巴一直都是来回摆动   追尾! 换过舵机  三轴  尾组  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同样的问题待解决。。。

网友:
尾中联你换过没?

楼主:
换过了  浆夹也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了  浆夹也换了。。。

额,我也是这个问题啊,我的qq号 615333230 交流一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这个问题真烦人呀!!!! 各种不顺心了~~~~~~~~~

网友:
尾部太软,想办法把尾撑弄长一些能改善

网友:
尾浆球头扣是否很紧?双推顺滑吗?

网友A:
用的是EABA 小红帽的三轴陀螺仪吗?如果是的话,把EABA 的感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EABA 小红帽的三轴陀螺仪吗?如果是的话,把EABA 的感度降低

各种感度都试了  一点一点的降  基本 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感度都试了  一点一点的降  基本 没用

我的调完皮带,尾巴我感觉不是很顺滑,但是也还可以,今早又试了一下,也还是金鱼尾

网友B:
我的新机刚安装好在家悬停也是金鱼尾!3条皮带各种松紧度都试了,感度也试了,都不行,看来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机刚安装好在家悬停也是金鱼尾!3条皮带各种松紧度都试了,感度也试了,都不行,看来是通病!!!

假如是金鱼尾的 你看下尾浆夹球头是不是很干涩,我现在调了球头可以活动  用450的尾浆夹螺杆一边是光杆 一边是螺纹的那种  装上  球头可以后动的话   基本干涩就没有了 后面试飞金鱼尾就基本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是金鱼尾的 你看下尾浆夹球头是不是很干涩,我现在调了球头可以活动  用450的尾浆夹螺杆一边是光杆  ...

球头扣都用球头刀开过了,不干涩。后来加长了尾撑好了点;周六在红山请高手调了V8金鱼尾完全消失。已经爽飞了!不过十分耗电!!!同样的电池冰人480(起飞重量900克)能温柔翻8分钟,KDS360只能翻4分半。

网友C:
我得蟹抓c扣掉了,怎么办,根本固定不紧嘛
还有尾桨球头紧到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得蟹抓c扣掉了,怎么办,根本固定不紧嘛
还有尾桨球头紧到推不动

c扣不紧  不知道怎么搞   我的一开始也是掉了一边  我夹上去之后  感觉还可以  松是松点 但是飞起来 没问题 用手抠不掉!!

楼主:
我哪个方法 不用切球头扣呢  只要螺杆那头摸点螺丝胶  稳固一下  也顺滑了

网友:
我买了50个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