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的自稳模式,结果出现自稳和定高,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4-11-10):
没有带GPS飞行的,明明打的自稳模式,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大神们帮我分析下呀

网友:
最简单的, 你切那个开关的时候,的那个值,和指定的飞行模式要求的值,太接近,导致接收机输出值在波动的时候跳到了另一个飞行模式要求的范围内

网友:
估计是PWM值太接近了。。。

网友:
到遥控器校准或飞行模式页面看看实际输出的值是多少,若接近临界值了就在遥控器上修改数值使之合格.
另外还一个可能就是模式切换的那个开关坏了

网友A:
默认开了gps fail safe的行为,你有没带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开了gps fail safe的行为,你有没带gps

那怎么关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