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发新帖了,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云石机可以干铝合金吗,如果用它倒装台锯能不能实现精密切割。

网友A:
可以吧 就是有点危险

网友B:
精密切割--------不知你指的精度是多少?
另:提醒一下,开石与开铁、铝、铜的锯片可是不同的。
再想了一下,估计不可行。危险性太大。锯金属都是金属夹住了锯在动 .........,还有,锯金属大多需加液,你这个倒装是不可以加冷却液的................

楼主:
精度想象中的精度应该是0.5mm-0.2mm
我看到最牛的台锯,能切出0.28木皮,
开铁是不可能的,开铁的速度一般在3000转,云石机转速10000以上,
木工用的合金锯片能不能开铜铝?
其实看中的就是云石机便宜,tb上游专门的开铜铝的迷你圆锯,就是价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