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gh4云台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正常吗

楼主(2014-11-10):
横滚会会热靴卡主,稍微往前俯一点,就会卡主,求办法解决!!!

新买的到手就这样,怎么办?正常吗?

网友A:
楼主您好,这种情况不正常的,请联系卖家进行退换,或者发回返厂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这种情况不正常的,请联系卖家进行退换,或者发回返厂重新校准。

刚到手,换的话时间需要多久?能帮我跟一下吗?我这边比较急

网友:
又是这个错误。。

网友B:
可以自己调的 横滚轴上那根横向圆柱 末端 有两颗螺丝松掉 然后让云台下沉一点点 再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调的 横滚轴上那根横向圆柱 末端 有两颗螺丝松掉 然后让云台下沉一点点 再拧紧

自己调,码盘会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调,码盘会乱吗?

什么是码盘

楼主:
码盘就是云台 3个0的那个,我往下移会不会歪呢

网友:
支持者版本吗?

网友:
自己动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这种情况不正常的,请联系卖家进行退换,或者发回返厂重新校准。

可不可以单买个NAZA V2的GPS壳啊?

网友:
调下Y的轴

网友C:
如果不太熟就返厂吧,感觉楼主比较白,还是别自己折腾了,到时没弄好还没有保修了

网友:
往下调整一下,松两侧的螺丝离磕到的位置大概1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太熟就返厂吧,感觉楼主比较白,还是别自己折腾了,到时没弄好还没有保修了

搞定了,不过问个问题,横滚不永远是歪的。。。怎么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不过问个问题,横滚不永远是歪的。。。怎么破

怎么搞定的?我的云台和你的一样,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搞定的?我的云台和你的一样,也是这种情况!

直接松螺丝,往下敲就是了。。。

网友:
太正常了。GH4云台的硬件装配工艺差距特别大。我亲自挑的两台,一台磕热靴,另外一台还离很远。看了三个云台,结构都是拧吧的,还伴随各种破水平、锁不住等问题。。。绝不信口雌黄。就是同样问题的GH4云台太多了,不是个体问题,我跟大疆费半天劲也他们恐怕也没辙,只等后面批次的吧也许就好了。
请不要怀疑我,我就是懒,一切问题有图有视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不过问个问题,横滚不永远是歪的。。。怎么破

正常现象,可以发回dji收费保修,不过修好的几率不大,并且可能会检查出电机烧毁等问题让你折扣价换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现象,可以发回dji收费保修,不过修好的几率不大,并且可能会检查出电机烧毁等问题让你折扣价换云台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