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帖子好少,增加点人气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油管夹的作用是什么呢,飞的时候需要夹吗,如果是调节进油量大小,不是可以用油针调吗,哪位大大帮助下,谢谢啦

网友:
没用过,也就不知道干吗用的

网友:
应该是夹油管接头那不让掉出来吧

网友A:
加油的时候用,加紧了不让油进发动机,加完后再把夹松开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的时候用,加紧了不让油进发动机,加完后再把夹松开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