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换控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10):
手里有一台放了年把的大LAMA,原装带晶体的控坏了,我就把FUTABA副厂六通装上了,用14SG飞到是能飞,就是总打转,怎么调都调不好,请教是否控用的不对

网友A:
共轴双桨几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轴双桨几通道?
12通道舵机,34通道油门,看别人说14SG飞LAMA不行,会原地打转,也不知道用什么控好

网友A:
共轴有半差动和全差动航向操纵,不知这lama是哪种,问问厂家看能不能提点一下。

网友B(2015-02-26):
用14sg控的问题解决了么 很感兴趣 也有一架大lama 也想飞了玩玩

网友B:
我有大lama控闲置 不过一定要解决14sg飞大lama的问题 出去玩 有好几架飞机 只带一个控 有时人多复杂 飞飞大lama给小宝宝看看 相对安全 曾经换过副厂接收 性能不稳定 要找到完美解决方案 有用过的大神介绍下经验就好了

网友C(2024-01-30):
求助~有刷动力LANA共轴双桨直升机改2.4G遥控系统电机不转,两个LAMA原机的遥控系统是72M的还有一个是35M的,换成2.4G的接收机之后,两个舵机都正常工作,但是电机给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改回原来的72M和35M就全都正常了,请问有没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请高人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