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cpx 改2s

楼主(2014-11-10):
请教一下mcpx如果改2s的话用什么电调好,改过的推荐一下 谢谢

楼主:
如果用XP-7a 电调的话bec输出到mcpx主板是否会烧主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XP-7a 电调的话bec输出到mcpx主板是否会烧主板呢?

xp-7a就是很好的选择,已经有人测试过了不会烧主板。

网友:
这个关注,现在是1S无刷,如果能改2S,那动力就杠杠的了。。。

楼主:
有改过的分享下经营呗

网友:
老猪说你呢 赶紧分享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7a就是很好的选择,已经有人测试过了不会烧主板。

需不需要刷biheli 程序

网友B:
XP-7A和XP-12A都不需要刷biheli 皆可上1~2 S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7A和XP-12A都不需要刷biheli 皆可上1~2 S

几s和程序没什么关系。刷程序是为了电调性能更好。主电机为了有定速和缓启动,尾电机为了有更好的线性。

网友B:
我想abesky兄是怕改2S會燒機板 和直線舵機吧 !定速和缓启动有時也要配合機電種類(馬達) 其實在小機上效益並不如大機有這麼明顯  MCPX的齒盤 用久了自己就會叛逃 有無缓启动實在沒有太大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abesky兄是怕改2S會燒機板 和直線舵機吧 !定速和缓启动有時也要配合機電種類(馬達) 其實在小機上效益並 ...

改了尾无刷之后尾巴启动不是那么快,如果没有缓启动,刚一推油门飞机就会猛的反扭,很难起飞。

网友B:
小弟的BL改XP-7A+HP02S+刀槳 沒刷biheli 起飛時會扭一下沒錯 倒也沒嚴重到無法起飛喔!

网友:
电机就用BL的,其他的要自己绕。2S尾无刷倒是大把.

网友:
看老猪的也不是飞得很H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的BL改XP-7A+HP02S+刀槳 沒刷biheli 起飛時會扭一下沒錯 倒也沒嚴重到無法起飛喔!

不是无法,就是不爽而已,主电调有缓启动就大大减低这个问题。
另外主电调定速比没有定速爽多了,增强了锁尾效果。

网友:
手上有編程器就去刷BIHELI囉 如果沒有倒是不用專程再去買編程器 挺麻煩了 話說亞拓150原廠設定快 速啟動 不也拿出來到處賣 刷不刷見仁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