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过FT racer的吗?

楼主(2014-11-10):
最近做了加ft racer,即将试飞。想问大家这飞机速度到底有多快?和95的3a相比哪个好飞?400米标准操场,四周有建筑物能不能飞得开?这机飞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忐忑中。。。
配置:
xxd2212 1400kv 30a
花牌3s 1500mah
起飞重量500g左右
万分感谢!

网友A:
飞吧 FT炸了也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吧 FT炸了也好修

怕挂树上

网友:
好办,那根竹竿捅下来。再不济找几块石头砸下来 ^_^

楼主:
没人飞过吗?

网友:
我飞过,好飞,不怕,比95f3a慢多了

网友B:
楼主你不能拿f3a和像真机比飞行性能,不是同一个概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能拿f3a和像真机比飞行性能,不是同一个概念的

谢谢!

网友C:
飞过,可能是我的上反角小了,不好飞,当然也有人做过好飞的。感觉速度不快,操场够飞了,FT的翼型实在阻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过,可能是我的上反角小了,不好飞,当然也有人做过好飞的。感觉速度不快,操场够飞了,FT的翼型实在阻力 ...

不好飞表现在什么方面?你的上反角是按图纸做的吗?求起飞重量以及详细配置,谢谢!

网友:
好飞,机动还行

网友:
400米操场挺勉强,飞起来没意思

网友:
有固定翼飞行基础的飞这机问题不大。
我试过在400米标准操场起降90涵道台风和苏35(跑道有一侧没有树可用于降落航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飞表现在什么方面?你的上反角是按图纸做的吗?求起飞重量以及详细配置,谢谢!

我是买的套材,每图纸,就是滚转不稳定,转弯容易螺旋。应该是我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