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请问各位大神,有用过APM串口2的吗,求交流,怎么调用串口。还有apm用到串口的传感器模块都有哪些,谢谢哈。

网友A:
看APM电路板背面,你会看到Uart2,可能需要自己焊接几根针,或者焊接跳线。

不过你要这个串口干什么呢?似乎官方固件不用这个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APM电路板背面,你会看到Uart2,可能需要自己焊接几根针,或者焊接跳线。

不过你要这个串口干什么呢? ...

自己加个固件,官方固件用到串口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