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3D后发动机打嗝

楼主(2014-11-10):
OS37的
发动机
,普通飞行时正常,切3D后就打嗝,一顿一顿的,感觉动力输出不顺畅,但是不会熄火,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供不上油了? 瞎猜的!!!

网友B:
我的感觉:
1、发动机没调好
2、定速问题
3、他俩配合的不好

网友C:
太富油了吧,看烟浓不?浓,就收点油针。太富油了油门响应慢,定速器***调节油门的时候发动机反应滞后就是打嗝的现象,甚至会熄火。就像是太富油的发动机,急推油门的时候发动机会熄火一个道理。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试试看。

网友D(2015-01-05):
三楼看上去狠厉害狠专业。

网友E:
富油、火头衰退、活塞环磨损都会出现这个现象,检查一下吧

网友F:
我的也有上面这个问题,几秒后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G:
是什么原因。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