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DUO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楼主(2014-11-10):
电池是达普6S 1500,10个起落内,从没过冲过放,不怀孕。

PS:刚又充了块格式,花牌,都是10个起落内,不孕不育。难道是308充电器问题??

网友A:
使用环境温度太低的话,电池确实放不出原有额定容量。

网友B:
内阻150ma你看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150ma你看错了吧。。。。

没错,正常应该在2mA内呀,所以很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正常应该在2mA内呀,所以很怪。

内阻为什么会是ma单位 就算你打错了 1500的电池几乎不可能内阻在2毫欧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环境温度太低的话,电池确实放不出原有额定容量。

之前未遇到此问题。我觉得内阻大的离谱了呀,应该个位数呀,今天居然150左右的内阻,奇葩咯

网友:
是否与天冷有关,你可以把电池放置在室内“回暖”后再拿到室外使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为什么会是ma单位 就算你打错了 1500的电池几乎不可能内阻在2毫欧以下

嗯,单位是写错了。但是好的电池内阻在2毫欧到五毫欧差不多吧。我这次充电,有一片是63,一片是150,其余四片在个位数。电池没怀孕,之前飞过十起落内,从没过充过放。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C:
感觉 你看错了,上图!温度低内阻确实会提高,但是你说的太离谱了,这个内阻还能飞吗

网友:
所有的化学能电池都与温度有极大的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 你看错了,上图!温度低内阻确实会提高,但是你说的太离谱了,这个内阻还能飞吗

今天又拿一块格式,一块花牌,试了下,内阻是这样
电池不孕不育。10个起落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150ma你看错了吧。。。。

这次更离谱

网友C:
有其他电池么?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其他电池么?试一下就知道了

目前已经试了4块电池咯,2块达普1500,1块格式1200,1块花牌1300,都是6S。内阻都不太正常。电池都是好的。可能是308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试了4块电池咯,2块达普1500,1块格式1200,1块花牌1300,都是6S。内阻都不太正常。电池都是好的 ...

你就不能拿个5000的电池充电看看嘛

网友:
是不是并冲板或者平衡头有问题 电阻大?

网友:
充电或者放电电流越大内阻测量越准  你用离线测试试试看

网友:
小电流充电  内阻会大点

网友:
一直认为308这样设计显示出来的内阻是不靠谱的

楼主:
下午外场电包充电,内阻正常。
刚才回家插交流电,看内阻,正常。目前还不知道以后会有幺蛾子不?

网友:
是这个牛X的充电器功能太高了,你买个B6就不会纠结了,因为看不到内阻

是不是平衡板插头松动了。

网友D:
直接按Status三秒,启动测试内阻功能。看看内阻是否和充电时显示的不一样,如果正常了,可能是充电的时候平衡头接触问题。如果还是不正常,考虑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按Status三秒,启动测试内阻功能。看看内阻是否和充电时显示的不一样,如果正常了,可能是充电的时候平 ...

谢谢指导,我再试试吧。

网友:
你将电池当时电压还有内阻对比图贴出来看下。电池一般快满电压的时候内阻会上升好快的。

网友E:
花牌基本都这德性,莫名坏一片电芯,然后慢慢其他片也挂了……我的4组花牌都这样挂了的,现在都是自己买电芯组6S 5200,性能不输格式40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花牌基本都这德性,莫名坏一片电芯,然后慢慢其他片也挂了……我的4组花牌都这样挂了的,现在都是自己买电 ...

偷偷的问一下电芯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偷偷的问一下电芯链接~谢谢

加Q私聊吧  19578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