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

楼主(2014-11-10):
  GMap.NET.Core.dll    这个离线地图包怎么用啊? 怎么加载到软件里面去??

网友A:
你在哪下的地图包?dll的地图包不是地面站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下的地图包?dll的地图包不是地面站用的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加载啊。之知道之前有帖子分享下载链接了。估计这会删除了。我就一直保留电脑里。  求大神告知怎么加载这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加载啊。之知道之前有帖子分享下载链接了。估计这会删除了。我就一直保留电脑里。  求大神 ...

那不清楚,

网友:
离线地图档案不会小,dll档不是地图档.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是让地面站用别的地图需要替换的文件吧,你直接放地面站的根目录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是让地面站用别的地图需要替换的文件吧,你直接放地面站的根目录里看看

。。放了。貌似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这个是使用高德地图的修改文件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使用高德地图的修改文件版?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貌似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