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开贴,请教~图传问题

楼主(2014-11-10):
小弟之前买了一套图传 200mw  5.8G   RC805+TS351    用的穷人OSD    上次试飞后  飞得大概就3层楼高  屏幕就一直一会有图像一会没图像的   弄得我只有把飞机盯到  都不敢去看屏幕  200mw难道就那么恼火?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续航问题,我是改装的精灵2,就在两侧挂了2200的3S电池,图传那些都是动力取电,报警设置成3.8,但飞了一个大概5分钟不到就开始报警,是因为飞机重(具体我也没称重过)?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的缘故呢?老手些对于改装的精灵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谢谢

楼主:
忘记说配置了   X2212朗宇 980    20A 天行者    NAZA lite    天8的控
会不会是电调啊或者其他的设备有干扰?用什么去避免呢?我选的是频率8,是不是应该选其他的频率?
淘宝找的,这个什么意思?
CH1:5705 CH2:5685
CH3:5665 CH4:5645
CH5:5885 CH6:5905
CH7:5925 CH8:5945

网友:
你用了精灵2的壳子 就不要用***电池了 精灵2绝配5400的电池能塞到肚子里 最合适 还有3.8太高了 3.6就够了 双电远远不如单电效率 图传接收端用平板天线 就能增程

网友A:
你这个是8频点的图传接收机、发射机功率太小
在楼间飞距离近也是很正常的、低压保护一般是设置3.6V一级带载报警
3.4V二级带载报警、现在一般是32频点600mw的图传套装
这个我飞过1200m、一般都有700m
高度飞过893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8频点的图传接收机、发射机功率太小
在楼间飞距离近也是很正常的、低压保护一般是设置3.6V一级带 ...

那基本上来说200mw的图传就根本不能用了?照常理来说200mw的图传能有好多的距离?是不是我频道选择有问题?

网友:
不懂你怎么弄的,我2700都能航线8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