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250,不断折腾中

楼主(2014-11-10):
      组装一台250,开始还不错,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00939&extra=。后来又换了k8黄金战士+华科尔接收,用华的7E控。已经调到最钝了,但感觉悬停还是不如思凯利的x303v稳。不过感觉还有个大问题:皮带传动的阻力太大了!不知各位模友有何良方?现在又想动改轴传的主意了。有没有改过的模友,还请指导下,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飞越的轴传套件~不过据说尾桨擦地就扫齿

网友B:
折腾吧折腾吧~折腾腻了我低价收来接着折腾

网友C:
直接把450的黄v8装到250上  很稳定  锁尾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吧折腾吧~折腾腻了我低价收来接着折腾

好呀,欢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轴传套件~不过据说尾桨擦地就扫齿

好像看到过,这也是个麻烦事。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450的黄v8装到250上  很稳定  锁尾没的说

好,谢谢介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谢谢介绍。

上飞越的轴传吧,性能好很多,而且还省电,我两台250都改了至于扫齿,其实有窍门的,永远扫的只有对转齿上面的伞齿,
这个齿有个问题,安装不能推到底,不然齿轮间隙过大容易扫,另外这个齿轮的D型孔容易被铣圆。
所以要先在下面垫个小垫片(横轴那个就可以)保证齿轮间隙,然后齿轮上螺丝胶装上去,最后顶端用502封口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长尾的那颗伞齿把尾巴切掉一部分装上去,这样垫片都可以省略了,螺丝胶和502还是要上的。
这样改过后轴传的维护周期肯定比皮传要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飞越的轴传吧,性能好很多,而且还省电,我两台250都改了至于扫齿,其实有窍门的,永远扫的只有对转齿 ...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等我试试看,但是会不会噪音比皮传的大些?。另外我想把尾管改成碳纤的,这个尾管太弱了,你认为怎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等我试试看,但是会不会噪音比皮传的大些?。另外我想把尾管改成碳纤的,这个尾管太弱 ...

噪音比皮传小,尾管我也想改,但是不好买,亚拓的太贵

网友:
改了也没用,空机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音比皮传小,尾管我也想改,但是不好买,亚拓的太贵

x宝上买来直径8.5mm原管,自己裁,尾部安装有无问题?

楼主:
刚才测试,7.4v、850毫安电池只能飞6分30秒,只是悬停。看来非改不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7.4v、850毫安电池只能飞6分30秒,只是悬停。看来非改不可了。

那么,折腾开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折腾开始咯~

改轴传配件等等,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轴传配件等等,已经在路上了。

哈哈记得发帖,要是真不错我也去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记得发帖,要是真不错我也去改一个

好的,我乐意做小白鼠

网友B:
我也入cx250了~大家一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cx250了~大家一块折腾

热烈欢迎

网友:
CX250真是折腾,之前入了,精度实在太差,真心折腾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烈欢迎

这阵太忙,准备等闲下来了给我的250上一个飞狼壳,估计会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阵太忙,准备等闲下来了给我的250上一个飞狼壳,估计会很好看

好呀!坐等精彩演出

网友:
说实话250俺也有2台,这小机器太难伺候了。原来觉得450有些地方难伺候不如大机,但是接触了250之后就发现,还他娘的不如450

网友:
亚拓,天龙250各一部,这机子练的不是技术,是耐心。。。

网友:
坚强的火狐!!!曾经折腾过的一架小鸡,我现在天龙上的电装还是那会儿从火狐上扒下来的

网友E:
没必要改,省不了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改,省不了多少电

至少阻力会小得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轴传套件~不过据说尾桨擦地就扫齿

你有出现过尾桨擦地不扫齿的吗,我飞450每次擦地都扫齿,不是尾前就是尾后的伞齿轮扫齿,要减少尾传动扫齿的办法就是增加垂尾的高度,可以在垂尾的底部加一个练习架的泡沫球,现在我尾桨很少擦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出现过尾桨擦地不扫齿的吗,我飞450每次擦地都扫齿,不是尾前就是尾后的伞齿轮扫齿,要减少尾传动扫 ...

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有出现过尾桨擦地不扫齿的吗,我飞450每次擦地都扫齿,不是尾前就是尾后的伞齿轮扫齿,要减少尾传动扫 ...

入门皮传,没扫齿这回事。最近我的450L尾桨擦地磨掉一圈,没扫齿。尾撑加球放大震动,不如稍微垫高后脚架,机身稍稍前倾尾巴会翘起二至三厘米,再没扫过。

网友:
其实我用2206定速开到85%空中弯过3根飞越轴传式尾轴
D口开得那么长,强度又真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门皮传,没扫齿这回事。最近我的450L尾桨擦地磨掉一圈,没扫齿。尾撑加球放大震动,不如稍微垫高后脚架 ...

有道理,我后面尝试一下垫高后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