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 OSD不小心就烧的冒烟

楼主(2014-11-11):
两块osd都被我烧了,我想请问谁知道什么地方能维修?

现在接电源很快就发烫,有一块接摄像头有图像,

没数据显示,另外一块图像,数据都不显示,

两块接电源就发烫,谁知道什么地方能维修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找别人修的成本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自己有能力就修修,不行的话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这样小东西,坏了都只能买新的,修的成本不值得。

网友:
肯定正负被你插错了

网友:
  大概稳压坏了   自己换

网友:
自己动手维修成本很低

网友A:
7456 发热还是单片机发热 还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56 发热还是单片机发热 还是 。。。。。。

7456发热,另外一个正常

网友:
一般烧都是烧电源。

网友(2014-12-30):
我插反正负烧了一个,把apm都烧了。
刷固件又弄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