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最新试用报告!—空中失控,最牛逼的减震,

楼主(2014-11-11):
大半夜的,看大家抢的不亦乐乎S1000+最新试用报告!
细节设计很好,可有没考虑用的时候呢
装中心板里面的盖子的时候感觉不错设计的密封性很好~赞一个
装好线你在套上 那么问题就来了,线只能卡在线槽里才能完美闭合,可狭小的空间手指头都放不进去,怎么能保证16条线都能完美归位呢
无奈改吧!把下部削掉,那也不好盖上,拧下部螺丝的时候,那塑料板恨不得断了!以后就不上了!
这不算问题?那么问题又来了!
固定负极线的时候螺丝搞不进去,一看滑丝了!好办备品包竟然没有配这种螺丝!幸亏我自己带了无数不同规格的螺丝。换上了,感觉还是拧不紧 再一看中心板里面的垫片滑丝!要命啊,新飞机!(保修吗)?那个不能换,要换只能换整个中心板的电路板!解决办法找了M3x8的长螺丝从下面顶住了!不知效果如何?一路两个小时的颠簸到了云南最美的九天湿地,可是减震垫已经在颠簸的路上磨损掉了,结果就这样了,效果不错哦
空中失控,遥控器失去连接,任何操作都是飞机定点不动!只能等到电池耗尽自由落体(设置的是失控自动悬停)!飞控是刚返厂回来的a2.
有钱 任性 重新买了一套:结果问题又来了 全新未拆封,s1000+里面的用于连接a2跟s1000的电调信号线没有,送了2对漿(上次还送了4对呢)换了新款的电池扎带(太短了)!

网友:
我勒个去,还不如插接结构了……

网友:
装箱要把那个gps天线倒下来,天线倒下来要把云台电池卸掉才行,天线能不能换个方向倒下来,省得拆云台电池。

网友:
怎么还得穿牛仔裤?

网友:
不折腾,毋宁死

DJI怎么搞得和飞越一样了

网友:
=.=真还不如用大田宫头子。防呆,防脱落。

网友:
有些设计他停留在图纸上很赞,也完美。但它只是单纯的设计根本没考虑用户实际使用的便利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没考虑人机功效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只能说你安装的有问题,我前两天刚装的s1000+,有几个细节你需要注意,你的问题就不会有了,首先电极是有方向的,正面朝上就完美安装,背面朝上盖板就装不上,第二,两个电极只要水平锁死线就自然从凹槽出来了,根本不用调整。你这个真要注意啊

网友:
加个垫片再试试角度呗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让用户体验不折腾无航模的真正航模运动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只能说你安装的有问题,我前两天刚装的s1000+,有几个细节你需要注意,你的问题就不会有了 ...

完全同意楼上!楼主自己要多看看安装视频,对细节的说明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C:
把两条线的方向调整一下,跟金属块垂直

网友:
那个螺丝真的不知道用的什么次品·····轻轻一扭就滑牙~~~~我直接换一般的M3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让用户体验不折腾无航模的真正航模运动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只能说你安装的有问题,我前两天刚装的s1000+,有几个细节你需要注意,你的问题就不会有了 ...

嗯,好细致 装机时间就长了,你知道一个人要把小两根线塞进去外加一只手拧螺丝多么痛苦吗 ?盖板果断放弃! 滑丝的不是螺丝是螺母!螺母固定在中心板无法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条线的方向调整一下,跟金属块垂直

谢谢~ 这不是问题,最大问题是滑丝,高的那课螺丝不知道能挺多久

网友:
楼主你好

建议按照使用手册中安装方式进行安装,DJI官方网站上也有详细的安装视频教程。

网友:
多参考下前辈装机的帖子吧
图片中好几处都装错了
不知道楼主用多大的力把螺母拧滑了,用L扳手拧的吧,够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