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做个小舵机云台,先画了个图,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4-11-11):
自己想做个小舵机云台,先画了个图,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哦,我个人感觉而已哦,至于会不会受力不均匀,因为所有的力都直接压制在舵机臂上面了

网友B:
狗级别是没问题的,问下舵机那个输出齿轮是啥尺寸啊,还有那舵机模型在Solidwork里资源哪找的,我想做个金属的舵机摇臂苦于不知道舵机齿轮尺寸,还有不同厂家也不一一样啊。。蛋疼。

网友C:
第一 你这个云台重心不稳 第二 那个水平的舵机死得很快

网友:
图做得好

网友:
做图高手!!

网友D:
别考虑用舵机了,舵机云台就是做出来估计拍出来的画面也不会好,研究研究带电机的云台自己在配上云台控制版,效果会更好。

网友:
如果电机力道足够的话 完全可以

网友E:
我想要知道的是:二轴有刷自动水平云台能否用KK飞控来制作?

网友F:
舵机还是别用了、效果不好还容易坏

网友:
图好物理不好

网友:
把你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哦,我个人感觉而已哦,至于会不会受力不均匀,因为所有的力都直接压制在舵机臂上面了

只挂个那种索尼700线的摄像头。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级别是没问题的,问下舵机那个输出齿轮是啥尺寸啊,还有那舵机模型在Solidwork里资源哪找的,我想做个金 ...

我的这个舵机是按照银燕ES08MA做的,先量一下齿轮的外径,数了一下齿数,大概做了一个出来,应该不是很准确。
SW资源的话,你可以去GrabCAD找一下,那里很多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 你这个云台重心不稳 第二 那个水平的舵机死得很快

把L形的的改成U型的应该会好一点吧。

楼主:
主要是这个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要知道的是:二轴有刷自动水平云台能否用KK飞控来制作?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用KK的话,实现起来可能有点复杂。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的,受力都在舵机臂上,绝对会弯。。。
建议参考下市面上的舵机云台。。。

网友:
首先 这个重心不当肯定会不稳定,另外楼主这图纸也稍微渲染一下嘛

网友:
个人意见哈,关于使用舵机云台,我也算是过来的人了。舵机云台再折腾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如果楼主要追求拍摄效果,
建议放弃用舵机云台,如果只是玩玩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还是别用了、效果不好还容易坏

Grea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考虑用舵机了,舵机云台就是做出来估计拍出来的画面也不会好,研究研究带电机的云台自己在配上云台控制版 ...

无刷云台网上图纸挺多的,我这个就是挂个小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云台网上图纸挺多的,我这个就是挂个小摄像头!

玩FPV应该不需要舵机云台 玩航拍的话无刷云台跟舵机云台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 综合来说 舵机云台就是完全没有搞的价值的东西

再差的摄像头 在无刷上的效果也比在舵机上好很多很多倍

如果你认为无刷云台没有必要 那也不要搞舵机云台 毫无价值的东西 除了浪费钱

网友:
舵机云台很容易做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9694&extra=
这里有我做的一个舵机云台、就用铝板弯一下就可以了
做其他的方法可以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舵机云台用于拍照还是不错的,我就自己做 了舵机云台拍照用,就单独俯仰轴一个舵机,重量轻,成本便宜,

网友:
用无刷的吧,舵机就不要搞了

网友:
单端固定的用起来会比较晃的

网友G:
不要做,不如300买个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云台网上图纸挺多的,我这个就是挂个小摄像头!

关键是用舵机云台拍出来的画面不行没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挂个那种索尼700线的摄像头。应该没啥问题吧。

但是你要知道水平的那个舵机本身舵机臂可是承受了另一个舵机的力了

楼主:
一个9g舵机,大概1kg/cm的扭力,应该够了吧,毕竟这个小云台很轻,整体不足50克

网友E:
无刷云台的确是好,可是就是太重。起码要几百克。对于大鸡鸡,这个不在话下,可是对于一个500克的鸡鸡来说,就傻眼了。

有刷微型云台,尤其是自动云台,特别适合固定翼,不知道这个商机,卖家有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云台的确是好,可是就是太重。起码要几百克。对于大鸡鸡,这个不在话下,可是对于一个500克的鸡鸡来说 ...

恩,就是啊。有些小鸡鸡只要带个简单的云台就行了,虽然没有无刷云台稳定,但是用这种云台的也不是非要稳定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做,不如300买个无刷

那种700线的摄像头还没有云太贵,用无刷大材小用。

楼主:
挂700线摄像头,也会抖吗?

楼主:
新的设计图已经做好了,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