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一瓢冷水,鹰眼图传抢先评测!…………………………………………………一瓢冷水!

楼主(2014-11-11):
前几天受到鹰眼图传外形蛊惑,意志不坚定,败了一个
外形有帖子了,不重复,昨天下午进行了拉距测试…………上图

天气一等一,风和日丽的

平台:飞越六轴,WKM,朗宇4110S,鹰眼云台
D10由朋友操控飞机,我们拿着天9上的图传接收测试图传距离

受外形蛊惑,鹰眼图传

测试小结:
1、无遮挡,沿河开车慢速走,飞机在15米高度定高,图传发射对着拉距方向
2、使用的是14db小平板,之前用TS832一直可以1公里妥妥的(再远没飞过)——iOSD
3、每次出现雪花时,停车,由朋友拿着显示器伸出车窗,调整小平板方向直到清晰
4、180米开始出现雪花,210米完全无信号,折返……最后这两张屏幕照片,是接近临界点拍的,当时已经哗哗哗闪雪花了

个人名誉保证测试数据真实!本帖不代表对鹰眼有何看法,纯属客观评测!

我鹰眼一二代全套,锐视屏幕有三个,一直用着都不错

网友:
图传这个东西不稳定因素太多,同样东西换个环境都大不相同,不过楼主这个也太。。

网友A:
呵呵,200 米 我 只只能笑笑了,等我改天拉距吧!大家一起笑/

  TS 832 我也有,  直线 3KM  飞过。  高度 300米, 你的  飞机  不动 ,接受动,而 飞机所在15米高的 附近  会不会有干扰源?

网友:
不会吧....昨天下午才定的鹰眼....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200 米 我 只只能笑笑了,等我改天拉距吧!大家一起笑/

  TS 832 我也有,  直线 3KM  飞过。  高 ...

哥们看地图,无遮挡河边,没基站没高压线……反正昨天测试有点无语

网友:
图传是个很微妙的东西

网友:
拉高100M试试,15m的不稳定因素太多

网友:
有时候实话最不中听

网友:
哈哈哈 恭喜吃螃蟹。

网友:
其实大家也都不要急着下结论,楼主也是好心,毕竟花了时间,把他的测试心得与大家分享。我也搞过拉距测试,一个人累了一下午,呵呵......
就像有的模友说的,图传的拉距测试会受不少因素影响,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测试就过早地下结论。在我做的拉距测试中,我尝试改变几个不同的条件,条件的不同的确测试的结果差异也挺大的。

个人认为,还是等其他的模友们多测试,然后在给一个公正的结论。

网友:
大疆5.8G飞过2.5KM过,就一次

网友:
太阳黑子爆发,干扰了

网友:
顶起
我自制的200mw图传,12dbi接受,2m高度,树林里拉距都300m

网友:
显示器图像模式 模式切换试试

网友:
这么近,没意思哇

网友:
没看懂这个测试方法~既然都有osd什么的,话说为啥机子不直接飞出去而要机子定高自己动啊~~~
换个频点有试试么。按理说600mw就算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这个被环境影响比较厉害难说

网友:
这个顶下 ~~~~~希望其他模友 买到的也测试了看看

网友:
我现在用32频点600mw的飞1200m  高度是200m左右遥控器失控了但是还有图像显示也没有什么雪花
拉高测试是892m、距离是123m要对准才清晰、因为是平板天线

网友:
多谢让模样少走弯路

网友:
表示今天已经买了,之后测试一下!

网友:
图传换个频道试试

网友:
你咋不用鹰眼锐视配套测试一下?既然有三套!200M没信号,我只能呵呵!

网友:
我来说下楼主测试中的BUG吧
1:有锐视不用锐视,用的是二进拨码开关的接收机频率不一定对准;
2:就几张照片并不能说明测试真实性,最好是有视频;
3:接收端移动测试不科学,要知道汽车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源;
4:发射点有些高度低;
5:既然是对比就得同样环境用楼主你自己的发射一起测试同时拍摄视频,不然就是呵呵了……

网友:
图传向来都是量输出,不同天线表现不一样哦,
可以量看看工作电流最准确了,网上有标示,
楼主不要心急,鹰眼的客服很不错,建议回厂检查也是个办法。

网友B:
见测试帖必顶!

是发射/接收谁的问题? 如楼上所言,拿同厂锐视试试看。

网友(2014-12-23):
朋友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图传,正想买入,现在保留了,不过LZ 既然用这种方法来测试,估计也不是临时想出来的,肯定是之前测试其他图传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至于200米就雪花完全看不到,这个挺起来确实是不可思议,希望官方能给出技术解答。

网友:
解决了吗?刚定了

网友:
这个图传倒是挺好看,散热也挺好,要是距离还不如832那就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测试帖必顶!

是发射/接收谁的问题? 如楼上所言,拿同厂锐视试试看。

用的就是瑞视情怀版~

网友:
多大毫瓦的图传?这么靠近飞控GPS不怕干扰吗
表示图传什么的我都喜欢放在脚架,图传信号也更好些,我试过创新科200毫瓦,50米高度直飞400米蓝屏,当然这个是极限,受环境影响,有时候100米不到就没图像了

网友:
头一次评论啊,好紧张啊,该怎么说啊,打多少字才显的有文采啊,这样说好不好啊,会不会成热门啊,我写的这么好会不会太招遥,写的这么深奥别人会不会看不懂啊,怎样才能写出飘逸潇洒的水平呢,半小时写了这么多会不会太快啊,好激动啊!

网友:
楼主换个频断试试,不要轻易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