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升级到3.2rc12.

楼主(2014-11-11):
最近把手头的Pixhawk飞控升级到3.2rc12,开机进行各种校准,都OK,而且增加了kalman滤波算法,感觉更牛逼了,实际飞行区别不大。
但是有个瑕疵:10次有8次上电,mission planner显示bad accel health。没办法解锁。查了更新日志,说是3.2rc12增加了prearm中对加计的检测,即使claberation做了,也会检测加计的状态。是传感器的本身造成的吗?向大家请教。

网友:
没事别瞎JB升级rc版嘿嘿...

网友A:
3,2出正式版啦,干嘛还用测试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出正式版啦,干嘛还用测试版?

什么!?出了?又要刷机啦看来

网友:
上个礼拜出的吧?我是周日耍的看到的

网友:
正式版可以连接下载log了,并且手动模式的问题也修复了,可以当直升机飞了

网友:
我用的3.3-dev版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没刷过固件,回来就是这个固件。难道我的是APM的因件?谁能告诉下在哪看是原生固件还是APM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出正式版啦,干嘛还用测试版?

官方没看到连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方没看到连接啊

朋友是飞控固件,干嘛要重官网下载 直接MP里升级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是飞控固件,干嘛要重官网下载 直接MP里升级不就完了

是官方固件库没有这个固件 那个是测试版

网友(2014-12-25):
我升了3.2正式版,可怎么还有这问题?

10次有9次绿灯或者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