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塞斯纳182加装襟翼

楼主(2014-11-11):
(无正文)

网友:
塞斯纳都够飘的啦

楼主:
还没试过效果,等周末

楼主:
飞过这飞机的,想请教一下,机翼用猴皮筋2根,打交叉,是否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过这飞机的,想请教一下,机翼用猴皮筋2根,打交叉,是否可靠?

好小子也是橡皮筋打插弄的很好住要是炸机的时候橡皮筋就脱落保护了机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过这飞机的,想请教一下,机翼用猴皮筋2根,打交叉,是否可靠?

我是用四根,2根打了交叉  再用2根做前后直拉,提高强度是其次,主要是为了做二次保险吧,不然2跟的话随便断一根就爽歪歪了

网友C:
期待楼主的,试飞效果,襟翼的目的是啥?

网友D:
可能要考虑开,襟翼个升降的混控,升降配合襟翼的打开,避免瞬间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四根,2根打了交叉  再用2根做前后直拉,提高强度是其次,主要是为了做二次保险吧,不然2跟的话随 ...

我也这么想过。
我还在机身上插了2个套筒,用碳杆插入,用于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子也是橡皮筋打插弄的很好住要是炸机的时候橡皮筋就脱落保护了机翼

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四根,2根打了交叉  再用2根做前后直拉,提高强度是其次,主要是为了做二次保险吧,不然2跟的话随 ...

万一固定用的竹签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的,试飞效果,襟翼的目的是啥?

降落时的姿态更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要考虑开,襟翼个升降的混控,升降配合襟翼的打开,避免瞬间抬头

我用旋钮,手动慢慢打开,就像视频里面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旋钮,手动慢慢打开,就像视频里面那样。

嗯,我看到了,不过如果有升降舵混控配合,应该落地的姿态更帅,呵呵,猜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一固定用的竹签断了?

抬扛就没意思了,要是考虑机身分解还不用飞了呢,我只是在不增加多少负重的情况下,增加相对安全性,毕竟橡皮筋会很容易老化,给你的建议而已。

网友:
期待测试效果

网友E:
小赛确实没必要装襟翼,本来它就够慢够漂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小赛确实没必要装襟翼,本来它就够慢够漂的了。

但是塞斯纳的降落速度可不是很慢,开襟翼还是有助于保护起落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塞斯纳的降落速度可不是很慢,开襟翼还是有助于保护起落架的。

提前减速,避免短距离高度落差太大,速度还是可以控制在很慢的,如果再有点小逆风更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抬扛就没意思了,要是考虑机身分解还不用飞了呢,我只是在不增加多少负重的情况下,增加相对安全性,毕竟 ...

没抬杠的意思,是我没表达清楚,见谅。
因为我发现,4根橡皮筋绑紧后,竹签有点软。
我3mm竹签换成了5mm的竹筷,并用热熔胶固定。
我还在中间位置,准备固定一个2维云台,可没想到正好是橡皮筋交叉位置,我准备在木片上固定2个螺栓,使交叉位置避开云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827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的,试飞效果,襟翼的目的是啥?

风大的时候,要顶风降落的,速度非常慢了,加襟翼,效果不明显。

估计要小风,或者顺风下降,有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赛确实没必要装襟翼,本来它就够慢够漂的了。

测试过了,意义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抬杠的意思,是我没表达清楚,见谅。
因为我发现,4根橡皮筋绑紧后,竹签有点软。
我3mm竹签换成了 ...

最近在飞T45 70级涵道,速度太快降落掌握不好,也想装襟翼,就拿塞斯纳现开了个刀,

加装襟翼后确实有减速效果,但原本塞斯纳完全可以关油门降落,现在不敢了 关油门很快就失速,还得摸索一下开襟翼的降落方法。

但起码给T45改襟翼做了个铺垫,练习了混控的设置方法跟延迟。

网友:
小塞加襟翼应该没有什么明显效果

网友:
开襟翼可以干什么

网友:
那个 我担心飞起来后 空气的力量会让钢丝扭曲

网友:
我的950mm塞斯纳182原装襟翼,实际飞行下来没有多大用处,远比不上二战机上的襟翼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