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 6H GPS 外置罗盘怎么南北颠倒的?

楼主(2014-11-11):
APM的 6H GPS 外置罗盘在MP软件上显示有问题,怎么南北颠倒的?我把罗盘指向南,MP上显示却是指向N,我把罗盘指向北,MP上显示却是指向S,但东西向却是对的!我把罗盘初始化后还是一样!如果我把GPS背面朝上正面朝下,那东南西北的指向都对了,但这样的话,GPS天线的陶瓷片只能朝下了,搜卫星就搜不到了啊?大家有碰到这情况过吗?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图1右边,黑色蕊编号,数字尾端是指向机头,但张图着不清不确定,自己睇或拍张能看蕊片编号的上来看看

网友A:
这个陀螺仪在正面的,选项要跟板载陀螺仪一样的,选180的那个是对陀螺仪在反面的那种的

网友:
地球磁场变化,世界快要毁灭了。

网友B:
APM可以设置罗盘的摆放方向的

网友C:
MP里设置翻转180度

网友:
5楼正解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可以设置罗盘的摆放方向的

请教一下,APM里在哪里设罗盘的摆放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里设置翻转180度

请教一下MP里在哪里设罗盘的摆放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陀螺仪在正面的,选项要跟板载陀螺仪一样的,选180的那个是对陀螺仪在反面的那种的

请教一下MP里面在哪里设罗盘的摆放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MP里面在哪里设罗盘的摆放方向?

这里,选第二个,APM内置罗盘

网友:
你再问问商家吧,或找泡泡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选第二个,APM内置罗盘

可是我这罗盘是外置的,为什么选项却要选内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罗盘是外置的,为什么选项却要选内置?

这是因为一般外置的罗盘是焊在朝下的那面的,而你的是焊在朝上的那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一般外置的罗盘是焊在朝下的那面的,而你的是焊在朝上的那面的

误人子弟选最后个 手动设置
rotation  180

网友:
你指的哪个是正面,哪个是背面,GPS天线朝上,罗盘芯片朝上应该是正确摆放位置吧,地面站里罗盘校准下边有个设置好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误人子弟选最后个 手动设置

rotation 180不是手动吗?罗盘旋转180度我有错吗? 楼主选择的是无旋转。说我误人子弟你真是搞笑

网友E:
陶瓷天线肯定朝上 选 rotating 180

网友:
看我的截图
和你一样的gps

网友:
跟我的一样,我也经历过,反过来放,或者正面朝上,选项里选第一项,我是这样的,qq59645643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陶瓷天线肯定朝上 选 rotating 180

若是YAW 180不行可以试试 ROLL 180

网友:
YAW 是 Z 轴 旋转, Roll 是 X 轴 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若是YAW 180不行可以试试 ROLL 180

我选的第一项啊,正常了    NONE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相助,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2014-12-18):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正遇到相同的问题!急死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模块!求解啊!

网友:
我的原来也是这样,后来选180那个选项就对了!

网友:
哈哈哈,,功课没做好,,,罗盘在上还是在下设置错了

网友:
楼主  我和你一样的gps  你的有壳子吗?我的没得壳子不好固定  麻烦上图看看楼主怎么固定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就睡了!!!

网友:
中国这样的人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otation 180不是手动吗?罗盘旋转180度我有错吗? 楼主选择的是无旋转。说我误人子弟你真是搞笑

rotation 180的意思是翻转180度,至于手动,呵呵,只能说翻译中文菜单的人太生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rotation 180的意思是翻转180度,至于手动,呵呵,只能说翻译中文菜单的人太生硬了......

看清楚帖子 再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rotation 180的意思是翻转180度,至于手动,呵呵,只能说翻译中文菜单的人太生硬了......

翻转是roll好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GPS,当初用2.6的APM,罗盘线长度不够就头朝后装了,结果就是yaw270,如果头朝前,那就是yaw90,就这么简单

要roll180的那是罗盘装在下面的那种,这个罗盘是装在上面的,不用roll了

网友:
ROLL是左右方向翻转,PITCH是前后方向翻转,YAW是水平方转动,我只表达自己意见,爱听不听,不争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