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hero 4拍摄参数选择(已补充GOPRO 3+参数)

楼主(2014-11-11):
今天闲拍摄了几段视频看看狗在各种参数下的表现,可能大家最直观的就是码流数据了,发个图看看

按照大家平时最常见的拍摄方式拍了一分钟,文件尺寸如图

可以看出,4K30P 2.7K60P 2K120P 2K90P的文件大小接近

而2K60P 2K48P 2K30P 2K24P拍摄的文件大小相近

这样看起来,如果拍摄2K视频,60P已经变成鸡肋模式了

如果要求画面质量好,那2K24P是不二选择,单帧码流达到了9M,兼顾码流和流畅性应该选择2K30P,单帧码流达到了7.4M

要求流畅性应该选用2K90P模式,单帧码流达到了5M,高于2K60P的3.7M

狗四测试模式全部为W视角,PT模式关闭

有同学们希望得到狗三+的数据,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数据如下:

数据可以看出,拍摄参数2K30P这个,我以为自己数据错误,反复测试了两遍结果一样,很奇怪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要拍30P,建议选择2K30P SUPER VIEW,码流可以达到单帧7M

网友A:
赞一个 飞行时间测好没?准备银子E600了

网友B:
24P放视频会有卡的感觉吗?

网友:
楼主是个科学家!

网友:
超有用的数据

网友:
求狗3+的黑白天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P放视频会有卡的感觉吗?

其实24P已经比较流畅了

狗三+的15P我都试过,勉强用都是可以的

用24P的主要风险是果冻,飞机如果震动控制不好容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飞行时间测好没?准备银子E600了

再等等,也许明天测试

网友:
下雨么?别偷懒啊!作为一名航模爱好者 你要风雨无阻!

网友:
钓爷把狗3,狗4 的摆在一起更直观

网友C:
请教个问题,gopro打开一切都设置好之后,wifi之后wifi灯一直闪,热点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gopro打开一切都设置好之后,wifi之后wifi灯一直闪,热点搜不到

注意wifi干扰你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gopro打开一切都设置好之后,wifi之后wifi灯一直闪,热点搜不到

如果装飞机上,尽量关掉狗的WIFI,否则会干扰遥控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装飞机上,尽量关掉狗的WIFI,否则会干扰遥控接收机

原来这样,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24P已经比较流畅了

狗三+的15P我都试过,勉强用都是可以的

没有50P是不可能流畅的,会晃眼睛,稍为运动一点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50P是不可能流畅的,会晃眼睛,稍为运动一点的画面

90P不会晃了

楼主:
补充了GO3+参数

网友:
好像很用的样子,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我的黑狗4连不了图传,他们说貌似只能用背插式的借口,可不可以加我企鹅 指点指点阿? 849567274

网友E:
码流数值是否与拍摄物体有关?例如,拍一张白纸和一片树林,码流数值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码流数值是否与拍摄物体有关?例如,拍一张白纸和一片树林,码流数值是否一样?

肯定有关,但最大不会超过设计值

网友:
问一下,大家狗四的效果可以达到官方宣传片的效果么

网友:
打开protune模式,用gopro raw格式不是码流可以达到50M吗?我几乎都用这个来拍1080的,后期校色也方便。

网友:
黑狗4不叫RAW格式了, 而是打开PROTUNE里面的白平衡设置有一个Native(原始色调), 记录更多的细节以便后期调整。

网友:
老师好,求指导

网友:
楼主可否直接简易的说明航拍用hero4的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