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多轴机臂有一个向上的角度,类似大疆S1000 S800那样 ...
有些多轴机臂有一个向上的角度,类似大疆S1000 S800那样,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11-11):
有些多轴机臂有一个向上的角度,类似大疆S1000 S800那样,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增加稳定性,和固定翼的上反角一个道理

网友B:
有一个自稳的 效果

网友C:
不是為了減少破鏡嗎?

网友D:
优点:增加稳定性 缺点:牺牲续航

网友E:
增加风骚度,让飞行器更骚些

网友F:
增稳作用有,但是仅仅是聊胜于无,最大的好处应该是 避免镜头穿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