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运动会塞斯纳挂横幅!

楼主(2014-11-11):
学校开冬季运动会,同学们想用一架1.4米的泡沫塞斯纳挂一个横幅搞开场表演
请教大家这个塞斯纳最大能挂多长多宽的横幅!
就是这架耳熟能详的塞斯纳!

网友:
目测楼下开始各种注意安全的戒告

网友:
四轴要好点吧,这个……。

网友:
这个拉烟效果貌似好点 横幅挂上去应该看不清字~~~~

网友:
这个机机拉横幅?开玩笑吧,其实哪种机机都拉不动横幅的,因为吊上横幅后,机机的重心严重失衡了

网友:
我用凤凰拉过2M横幅,很轻松,其他机型没试过

网友:
貌似挂一条稍微长点的飘带飞着都很不稳,而且动力损失不小。

网友:
可以表演拉横幅炸鸡

网友:
要挂横幅很困难,最好的直机或4轴

网友:
阻力太大

网友:
不要试了,这个飞机绝对不行,用1.6米以上的油机勉强可以.

网友:
我用飞翼拉过条幅做过表演,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ra=&_dsign=9e6135fd
你选的飞机可能不行。

网友A:
请问LZ是校领导要你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是校领导要你搞的吗?

不是,学习有一个航模社!同学们运动会要出节目

网友:
这个机机挂横幅?!是想让人家看清楚炸机轨迹的节奏吗。

网友:
机太小了

网友:
我见过2米4的油机拉3米多的横幅

网友:
我的四轴挂上都很不稳

网友:
有次飞3.5CC的练习机,见地上有半瘪的氢气球,作了一下,挂机尾上,飞得那个累啊,最终作死了。

网友:
飞机拉横幅 不是实现不了
但是塞斯纳 推重比较低,且其本身是作为低速联系机的定位 不适合做高负载和高机动动作
楼主可以考虑 轻木的飞机 或者大型泡沫机,我个人推荐 50E3D或者F3A

网友:
直升机,多轴可以,固定翼就先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学习有一个航模社!同学们运动会要出节目

呈贡还有什么学校有航模社团   我们是昆工鹰眼俱乐部  大家可以交流下

网友:
北京的我可以用多轴帮你

网友:
这个机机拉横幅?开玩笑吧

网友:
还是用四轴拉条幅吧

网友:
实践证明遥控纸飞机都可以拉横幅,但是抗风性能差。建议还是拉飘带安全,又好看

网友:
说不能拉横幅的一定是没见过固定翼拉横幅的。。。

网友:
拉上横幅后,你的飞机牵引力的拉力不只是多加了横幅的重量,应为空气对横幅也是有阻力的,如果遇到乱气流这个力也是无定向的,想一个人在后面用绳子拉着你的飞机左摆摆,右摆摆,不好控制,表演的话安全第一位

网友:
买上这架飞机,挂上横幅。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试试不就知道了切记,一定要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啊。

网友:
额怎么说呢,我们学校运动会的时候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拉横幅得用大拉力的非像真机,塞斯纳本来就不算特别稳定的机型,飞翼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就拉烟

网友:
挂横幅?应该是想挂竖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