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运动会塞斯纳挂横幅!

楼主(2014-11-11):
学校开冬季运动会,同学们想用一架1.4米的泡沫塞斯纳挂一个横幅搞开场表演
请教大家这个塞斯纳最大能挂多长多宽的横幅!
就是这架耳熟能详的塞斯纳

网友:
尽量用滑翔机,比如冲浪者之类的,挂条幅不如拉彩烟来的效果好

网友:
拉烟效果好,要注意烟筒的质量,有时候质量差的烟筒会一团火掉下来,注意安全。

网友:
横幅用电动滑翔不行吧!!!还得大动力才行啊!  建议更换 2210 980

网友:
最好放弃此方案,有一定危险性.1米4的小飞机也只能拉个布条,效果也不好.
楼上建议还可以.

网友A:
莫非你是昆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你是昆工的???

不是~~~昆工运动会有人搞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昆工运动会有人搞这个?

看你提到运动会  这两天昆工正在运动会   以前有搞过四轴吊横幅的

网友:
飞机太小 拉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