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几个电机方面的知识求教!大神们戳进来吧!

楼主(2014-11-11):
    寻求一款扭矩足够大的电机电池用4S或者8S 请大神们帮忙选下吧!具体要求是能替代30CC的汽油机,因为找不到30CC汽油机的具体资料,只能出来求助了!
   现在手里面有5682 6082两个电机,都是1000KV的,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     在相同KV值相同电压的情况下,无刷电机的扭矩和电机的长度,宽度,都有关系吗?
   第二     相同型号的电机 1000KV和100KV在相同电压下扭矩能差别多少?

   第三     相同型号的电机 1000KV和100KV在不同电压下达到相同的转速,哪个扭矩更高?
   第四     外转子无刷电机和内转子无刷电机,型号相同,KV相同,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哪个扭矩更高?

楼主:
求助啊~大神们~~~赶紧给想想啊~~欢迎冒泡~灌水~说下自己的观点就行啊,,我现在真的是弄不明白了唉、

网友A:
l楼主问的问题好高深啊  给你这个吧

网友B:
1. 这个很复杂,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同一个电机的扭矩和电流成正比,是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的。我们通常说的同样尺寸的电机高kV的扭矩小,低kV的扭矩大,是指低kV的达到相同扭矩所需要的电流远低于高kV的。另外,磁极数量,线圈匝数,都会直接影响电机在相同电流下产生的扭矩。至于尺寸,同一匝线圈在相同电流下所产生的扭力和定子的长度成正比,而转子直径越大,磁极产生扭力的力臂就越长,显然都是对整体扭矩有帮助的。还有,越大尺寸的定子,绕线的数量可以越多,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也会更大。

2. 可以认为在相同的电流和电压下,产生的扭矩是10倍关系。但是,电机在稳定恒速运转的条件下,实际扭矩总是和负载扭矩大小相等的。

3. 如果是带动同样的桨,达到同样转速的话,两者扭矩相等。但是前者的电流将是后者的许多倍。

4. 不存在这种情况,外转子和内转子电机绝不可能型号一样,其特性曲线完全不同。实际应用中,内转子电机搭配减速齿轮箱可以实现和外转子电机接近的负载特性,但是整个动力系统的重量会大大高于外转子电机,当然调速性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C:
试回答:1、体积越大扭矩越大;2、相差接近10倍;3、不考虑铜损和铁损近似相等;4、永远都不会找到相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楼主问的问题好高深啊  给你这个吧

已下载~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个很复杂,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同一个电机的扭矩和电流成正比,是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的。我们通常 ...

十分感谢~~受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回答:1、体积越大扭矩越大;2、相差接近10倍;3、不考虑铜损和铁损近似相等;4、永远都不会找到相同型号 ...

谢啦~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传一些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