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换装山寨精灵轻巧爽飞!!!

楼主(2014-11-11):
cx20炸了几次,返厂一次,换了飞控,接收机,还差点换gps,回来又炸了几次,机壳脚架已不成样子了,决定换壳,但cx20的机壳看腻了,见网上有山寨精灵套装,决定买回来试试,结果中心板位置偏小,20差点装不进去,果断改装,还开了一个云台舵机线接口和图传电源及飞控usb的槽,钻了一个GPS指示灯的空,改装完后试飞觉得比cx20要轻,操控性和稳定性都比原机要好,上图!!!

楼主:


网友A:
请问楼主,换壳后绿灯在接电后熄灭是啥原因?黄灯持续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换壳后绿灯在接电后熄灭是啥原因?黄灯持续亮

我的红灯和绿灯显示正常,就是黄灯不会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换壳后绿灯在接电后熄灭是啥原因?黄灯持续亮

是不是GPS连接线接触不好?绿灯时GPS信号状态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换壳后绿灯在接电后熄灭是啥原因?黄灯持续亮

不要理它,装好后,做一次遥控器校准,再到外面做一次指南针校准,看看蓝灯情况怎么样

网友B:
这壳子能放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壳子能放多大电池?

电池的厚度受限,长和宽倒有余地

网友C:
真不错啊,请问20的中心板放不进去是剪裁过了吗?

网友:
支持脱离鸡蛋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啊,请问20的中心板放不进去是剪裁过了吗?

20的板大了,但上面有电路及电子元件,裁不了,最后只能把精灵机壳的几个螺丝柱拆了,还要把飞控下面的双面胶拆除两块,只留一块,不然太高了,盖不住!

网友:
好奇山寨精灵空壳多重?

网友D:
真心觉得精灵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心觉得精灵难看

我也觉得比20难看点,但他的紧凑性和良好的操控性是20不能比的,原来20搭载2d云台,山狗,图传,起飞感觉很吃力,操控更是差,现在全部一样的设备装在这款精灵上,操控性有质的飞越,轻推油门就往上窜,没有吃力的感觉,还是爽飞比相貌更重要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理它,装好后,做一次遥控器校准,再到外面做一次指南针校准,看看蓝灯情况怎么样

零度飞控的指南针校准是开机后,逆时针转动四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GPS连接线接触不好?绿灯时GPS信号状态灯!

你的意思是,GPS上绿色灯常亮是信号状态灯,而电池仓上的绿灯不亮是GPS信号连接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飞控的指南针校准是开机后,逆时针转动四圈吗?

5-8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GPS上绿色灯常亮是信号状态灯,而电池仓上的绿灯不亮是GPS信号连接线有问题?

总之绿灯不亮就是GPS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cx20换装山寨精灵轻巧爽飞!!!

楼主的山狗多少钱  能输出么

网友:
刚才去楼顶实验了,依然无效啊。悲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之绿灯不亮就是GPS问题了!

GPS问题会影响到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山狗多少钱  能输出么

当时买480,现在估计300多就行了吧,带有usb实时视频输出到图传的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买480,现在估计300多就行了吧,带有usb实时视频输出到图传的线!

嗯嗯  我也想买一个  可否私信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  我也想买一个  可否私信个链接

精灵机壳!

楼主:
山狗,tb很多!记得问清楚是带视频实时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  我也想买一个  可否私信个链接

山狗,tb很多!记得问清楚是带视频实时输出的!

网友F:
这是山寨精灵壳还是山寨大精灵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山寨精灵壳还是山寨大精灵壳?

应该是和精灵尺寸差不多,比cx20小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和精灵尺寸差不多,比cx20小些!

那就是山寨精灵壳,37对角轴距的,还有一种是47对角轴距的山寨大精灵壳,那个应该足够大放入Cx20了…还有一个行空马的壳子也不错…

网友F:
楼主云台用的哪种?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山寨精灵壳,37对角轴距的,还有一种是47对角轴距的山寨大精灵壳,那个应该足够大放入Cx20了…还有 ...

行空马我装过两台了,超级奶咋,但感觉不够灵活,重量也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云台用的哪种?效果如何?

华坑的2d,小巧,但电机功率过小,震动大的话不行,还经常自激,回来要改装减震架才行,除非你的机机震动控制得很好,否则云台会左右抖动,严重的还是有果冻和水波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空马我装过两台了,超级奶咋,但感觉不够灵活,重量也大过

是,韧性好…超级耐炸,外壳粗壮结实,所以笨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坑的2d,小巧,但电机功率过小,震动大的话不行,还经常自激,回来要改装减震架才行,除非你的机机震动 ...

倒是价格挺便宜…而且整洁简练,线不外露…

网友(2015-02-24):
现在最新的 澄星CX20PRO 1300米 还可以增程嘛?

网友G:
华科尔qr x350 pro  和 澄星CX20 pro 那款好?
华科尔的说是可以2000m  但是图传只有500m
澄星最远1300m  图传可以800m 澄星电池只有2700mah 说可以免费增大电池槽 用副厂电池
但是澄星的距离不是很满意 只有1300  如果要换成DEVO10 还需要换发射器
澄星送的7寸显屏 可以用 ilook+相机吗? ilook+相机的图传是多远?这个更 显屏有关系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华科尔qr x350 pro  和 澄星CX20 pro 那款好?
华科尔的说是可以2000m  但是图传只有500m
澄星最远13 ...

有一家1600的那个改遥控的 改完4KM的遥控距离。ILOOK+可以通用 不过ILOOK+图传撑死300M,理论是500.然后那个800的估计配600MW的图传。你可以自己再配一个图传。个人感觉小四轴1KM遥控和图传距离够了。太远的话新手压力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家1600的那个改遥控的 改完4KM的遥控距离。ILOOK+可以通用 不过ILOOK+图传撑死300M,理论是500.然后 ...

就是CX20遥控改到4KM。不过CX20的遥控不能用其他地方。D10以后换其他机子还可以用。CX20中心板垫高后可以用5400毫安的电池。满载15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家1600的那个改遥控的 改完4KM的遥控距离。ILOOK+可以通用 不过ILOOK+图传撑死300M,理论是500.然后 ...

亲啊!是哪一家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一家1600的那个改遥控的 改完4KM的遥控距离。ILOOK+可以通用 不过ILOOK+图传撑死300M,理论是500.然后 ...

找到了... 不过  这家店的评论不多,也不确定服务和质量如何! 等店家有在 在询问吧! 到时候配个  相机  图传  屏幕 就可以了  不知道 用什么增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到了... 不过  这家店的评论不多,也不确定服务和质量如何! 等店家有在 在询问吧! 到时候配个  相机  ...

增程都一样的 就是2.4G 2W的信号放大器。只是CX20遥控要拆开改 麻烦些 有些直接拧上去就可以了。。。恩 如果改完我建议上OSD。超视距的话我第一次飞只有图传 差点飞丢了 有OSD放心

网友:
楼主,回答下、CX-20非得用原厂的OSD吗,还可以用其他的吗?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
CX-20机壳出不?

网友:
简直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