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Hero4试飞

楼主(2014-11-11):
全程自己安装,自己检测。HERO4完全可以用在H3-3D上。不过现在设置这个按钮比原来wifi那个按钮大一些。需要打磨一下,这样就不会按压这个wifi的按钮。上传了一个30秒的4K视频,但是看来优酷还没有支持4K的视频。
HERO4的照片和摄像的效果要比精灵的V+好太多了。最起码图像放大100%时,细节都还有。不像V+全是破碎的。精灵2挂HERO4最大的问题还是重量。我现在加了MINI IOSD和肥鲨的图传再加上HERO4,总重量是1330克。
那个桨叶保护器千万别装了,那个4个加起来有100克。你自己算算重量。精灵2的极限起飞重量是1350克。所以,我觉得还是新版的精灵2带上HERO4比较稳妥。毕竟起飞重量提升了200克。要比原来安全好多。

4K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尺寸大,可以剪裁啊。不过,对电脑的要求不是一般高啊!

挂上狗4了

挂上狗4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330克,包括全部部件

1330克,包括全部部件

网友A:
先恭喜啦!
打磨后直接可以挂?图传直接可以用?

网友B:
想问下,你的这个视频做过鱼眼矫正了?狗4没有鱼眼?

网友C:
你把按钮撬下来不更方便?

网友D:
这几张图片真好,是截图还是拍的照片?

网友E:
总体不错,轻微果冻,做做减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恭喜啦!
打磨后直接可以挂?图传直接可以用?

没有问题,跟以前的Hero3+一样。各种格式下图传都没有问题,包括4K 30P 等等。 不过在使用延时摄影功能时,每秒的拍摄间隔至少在2秒以上。如果是0.5秒,监视器是黑的,没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的这个视频做过鱼眼矫正了?狗4没有鱼眼?

做过矫正。我是用FINAL CUT PRO, 有专门矫正鱼眼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按钮撬下来不更方便?

不用撬狗4的按钮啊,只要打磨云台那个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张图片真好,是截图还是拍的照片?

拍的照片,不是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体不错,轻微果冻,做做减震吧

这个是云台上白色的减震球,我换成黑色的试试。

网友:
狗 4很牛B呀

网友:
加电池也才1300多G?

网友:
他们不是说  不能直接图传么。。。你用的是3D云台啦   跪求告诉呀

网友F:
图传可以直接用???他们说只能盲拍啊。。必须改线 。  你改线过么。

网友:
狗的色调确实是很好的,很多不调色就能用
不知狗4比狗3锐度上提升了多少,楼主来个评价呗,看镜头貌似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传可以直接用???他们说只能盲拍啊。。必须改线 。  你改线过么。

没有啊,论坛里有人说用大疆的高清图传有问题。我的就是普通的图传,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接线就是按照正常的接线方法就好了。不存在改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