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650四轴起飞要翻的问题---------

楼主(2014-11-11):
。。。650飞越机架。。飞控大疆的。。插头什么的全部对的。也调好参数了。。现在飞机解锁。油门到50以上M1.M2.M3点击全部一致转速。。M4转速很慢。怎么回事啊。还好问我用手按到测试了下,要不就悬了。求大神指点啊。。那还有问题啊。。。QQ.393489063...小弟先谢咯。。

网友A:
电调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了吗?

具体一点。。

网友B:
电调在使用之地前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的,不知道LZ做过没,具体怎么做看电调说明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在使用之地前要进行油门行程校准的,不知道LZ做过没,具体怎么做看电调说明书就行

油门行程 弄好的。   就是不知道哪的问题啊。。郁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 弄好的。   就是不知道哪的问题啊。。郁闷。

你单独接每路电调校准的时候,校准好有没有试过他起步和其他电机是否一致呢?我遇到过一次,全部校准好以后发现一个电机起步时存在卡顿,后来检查发现是螺丝太长顶到了线圈。还有一次用的不是大疆的飞控,因为罗盘没有校准导致油门信号输出不一致。。。,我现在每次装机都列个表,老老实实的确认每一步再进行下一步。建议你更换另一个轴的电机电调到故障轴试试或者有条件的找个示波器看看飞控输出信号是否存在偏差过大的情况。不然按照你说的,你什么都OK了,就是不同步,那就真没法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单独接每路电调校准的时候,校准好有没有试过他起步和其他电机是否一致呢?我遇到过一次,全部校准好以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你确定你的桨方向装对了么?

网友:
机架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