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各位大大打听一下,做这样的零件好做吗?大概要多少钱能做?

楼主(2014-11-11):
跟各位大大打听一下,下图这个零件好做么?
单位是毫米,材料用7075铝合金。
两端是轴承位,准备间隙配合,公差五个丝以内。
其他部分对精度的要求不高。
大概要多少钱能做?
今天淘宝找了个卖家问了下价格,只做一个的话要收¥260,合理否?

网友A:
我可以帮你做,价格给你打折扣494819632加我

网友B:
太小了,自己做不好做。如果量少建议包chuq

网友C:
如果两边的11内孔同轴度要求不高的话,很简单啊

网友:
哦,还有那四个1.6的小孔,不可能为这四个小孔专门去购买1.6的小钻头啊

网友D:
太贵了,150元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做,价格给你打折扣494819632加我

呵呵,已经找到朋友帮做了,如果做不了的话再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自己做不好做。如果量少建议包chuq

是的,已经找朋友帮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边的11内孔同轴度要求不高的话,很简单啊

这个是做电直的主轴座用的,两边11内孔是轴承位,同轴度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贵了,150元还差不多。

我也觉得260贵了。

网友:
好做吧。你给什么价格

网友:
就这么拇指大小的连接头要150元?天价了。

网友:
中间8MM处用间隔套,两端11孔直接镗穿,这样两端控制在0.02MM以内才有用。话说用轴承最好在0.005-0.01MM内才行。主要是你这样设计两端同心度肯定不行,专业做轴的给你的建议你考虑下。

网友:
30~50元。我也会嫌贵
不过楼主没注公差,公差要上一上,价格就不好说了

网友:
包工包料也不用100啊,260好坑啊

网友E:
首先,材料费不到10圆,车床加工时间不到1小时,车床加工费大概也就30,上台钻4个孔大概5块一个,20圆,这是普遍加工的单价,单件价格是比较贵的,若是有个5千个,估计每个在6~8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材料费不到10圆,车床加工时间不到1小时,车床加工费大概也就30,上台钻4个孔大概5块一个,20圆,这 ...

如果那二个轴承位孔径尺寸要求在0.*丝级包括同心度也一样要求,且四个孔中心位置要求也不能超+/-5丝,那价格要另说了。

但就如此要求,几十个做的价格最多不会超30、40元一个吧。

一个的价格有点难讲。上面那种精度要求可能不是一家加工单位可以完成.

若是做上面那种精度,1.6钻头算什么呢?整包上工也不超20。
四孔若是同心度不超正负5丝,那就要数控加工,或数显之类的点坑,又或是做钻模了吧。

网友F:
260我可以给你做5个,还包邮,这种小件自己偷着做老板也发现不了,携带方便啊。我这没有电费场地费,没活时纯当消遣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60我可以给你做5个,还包邮,这种小件自己偷着做老板也发现不了,携带方便啊。我这没有电费场地费,没活时 ...

亲,以后找你,哈哈哈

网友:
直接用精密导套代替算了,那个精度可以达到0.005mm,还是精磨的,稍微改一下可以了,几块钱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亲,以后找你,哈哈哈

我现在只能做各种尼龙类,铝件,和单位里有成品的各种橡胶密封制品的小件,因为单位里这些材料最丰富。钢件只能做材质要求一般的小件。我不怕任何难活怪活,象楼主这种活我不掉头内孔可以一刀车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只能做各种尼龙类,铝件,和单位里有成品的各种橡胶密封制品的小件,因为单位里这些材料最丰富。钢 ...

[鼓掌]└( ̄  ̄└)(┘ ̄  ̄)┘[鼓掌]

装205轴承压500w铝壳电机,机件生铝的机头,估计大了?大了就马克
见Veteq的那段

http://www.cnczone.com/forums/me ... cessfully-made.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鼓掌]└( ̄  ̄└)(┘ ̄  ̄)┘[鼓掌]

装205轴承压500w铝壳电机,机件生铝的机头,估计大了?大了就马 ...

你让我看的是那个装电机定位的四方型的外边10来个厚的盖类零件?装轴承部分正常公差0-2个丝,根据使用要求强度来,一般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让我看的是那个装电机定位的四方型的外边10来个厚的盖类零件?装轴承部分正常公差0-2个丝,根据使用要 ...

Veteq的回复,下面有张图,铣床的,那幅图有点小,不过机头——主轴箱那块,估计成品都有10多公斤, 直接做成一体式的,两个大孔,燕尾,燕尾拿回来贴塑

网友F:
说的是这个大件啊,这个件还是分体式的合理。实在要真想一体,那就先铸造出来,然后铣燕尾,镗床镗孔,我这无此加工能力,必须得是很专业的机加家,一般企业没有铣燕尾的刀具,更没有磨燕尾的磨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是这个大件啊,这个件还是分体式的合理。实在要真想一体,那就先铸造出来,然后铣燕尾,镗床镗孔,我这 ...

一体的就是有点大,而且轴承位坏了不好办,分体能做吗?!燕尾和T槽刀我收集了5把,本来想用到木工上的,哈哈哈

本地让我抓狂,——去有色铸造购买生铝——友x,炮台铣床开得好,有车床铣床等,超大镗床——有,但是他不会开,而且不景气他已经解散队伍了,没磨床。友y,德国工具铣和中小车有,不在家,跑西藏玩了,打电话跑过去就行,但是我都不会开。。。擦

┳G┻F┳W┫☆(ノ﹏<。)撞墙

网友:
这个工件你只要把燕尾部分给分体开,其它部分你是分不分体都无所谓都可以加工,正常它应该是分成三块,你用的是铝,刚性不好可以不分那么多,但是燕尾你也用铝我就奇了怪了,你不打算加工金属?燕尾部分如何分?主要就是考虑适合刨床,铣床装卡,有一个可靠的底面做加工基础,如此就可以了,至于你用何种结构那我就不管了。这种活我是没设备做,我也只想做点小活,老板不易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