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富油了

楼主(2014-11-11):
OS37发动机,主油针1.5圈,副油针在原始位置,在地上试机后,排气管里流出大量液体。

网友:
根据固定翼的经验,这种情况好像是富了!直机的发动机不确定!等高手回答!

网友:
虽然90一直在落灰,但可以肯定是富油了,慢慢调

网友:
富油是肯定的了,我的nx4,飞完脚架上都没什么油的,一箱油能飞航线15分钟,我是用的雷虎39H发动机

网友:
“排气管里流出大量液体”——呵呵。除了油箱流进去的液体外,发动机自身哪有什么液体啊

网友A:
哪有什么原始位置?
副油针到底多少圈?
主油针1.5对,副油针多少圈我忘了。副油针慢慢调,先收紧,一点一点收紧 慢慢试。

网友B:
我的94188  以前副油针是两圈,前几天锁紧了半圈,他么果断扫齿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发动机?二冲?四冲?燃料是纯汽油?汽油加润滑油?甲醇加润滑油?

网友:
你这明显富油厉害。在地上怠速的时候多少都带点油,但是你这个太多,把副油针略微收点,然后悬停看烟浓不浓,悬停1米左右飞一箱油,熄火,看看排气管里能不能倒出来油,能倒出来就是富油,5格5格的收主油针,直到悬停后排气管里没有油了就正好了。最好的方法是看烟浓还是稀,不要用定速,***推油门看油门响应快不快,发动机咳嗽有要熄火的趋势或者有滞后感就是富油,就大胆的收,啥时候收到油门跟手了就真是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原始位置?
副油针到底多少圈?
主油针1.5对,副油针多少圈我忘了。副油针慢慢调,先收紧,一点 ...

刚才看了下,副油针也是1.5圈。

网友:
富油比贫油好,就是功率小店,积碳,耗油。不会超温,哈哈

网友:
发动机拆下来正转缸压没反转缸压大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94188  以前副油针是两圈,前几天锁紧了半圈,他么果断扫齿了......

贫油了对缸也不好,而且爱烧热火头。

网友C:
我的os37,主针在1.2~1圈,副油针是与外圈平再进去半圈多一点,飞起1分钟摸缸底温度,冬天应该是不烫手的,感觉温度不高就继续收主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os37,主针在1.2~1圈,副油针是与外圈平再进去半圈多一点,飞起1分钟摸缸底温度,冬天应该是不烫手的, ...

与外圈平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就是副油针退到与外壳平,再拧进去半圈多点

网友:
学习学习。正在想入NX4.

网友:
都1.5圈 安全,冬天飞油飞完底部应该不烫,温和的话对缸好。怠速悬停应该不滴油,飞完倾斜可倒出些油。但比图里显示的少点

网友D:
酷熊,排气管油出来不一定是富油哦。。。。。有可能是启动的时候多次打火吸进去的多余的。。严格的说看屁眼冒不冒水不是判断是否贫油富油的正确方法。

网友E:
油机确实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