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望高手现身

楼主(2014-11-11):
请论坛大哥们教下我 ,事情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收个二手车床,车床从一个工厂里拉回来的,工厂里是380的电,但是我家里只有220的电,但是电机标牌上好像是220△和380Y的电都能用,个人猜测,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改成220的电,出线口有3根线,但是家里单相电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也就是2根线,怎么接的上去呀?还有就是三相电不需电容,如果用家用电是不是要加一个电容,忘记说了电机是1.1千瓦的,下面上图,各位看看帮帮我吧

网友:
如果是4KW以下的小型三相电动机,应用在380V三相电源时电机的三个绕组是采用Y接法的,又称作星型接法,改用在220V三相电源时把电机的三个绕组接成三角型接法就行,在电机的接线盒盖板上有接线图的。我猜想你想问的是如何把三相电动机改用在220V单相电源中应用,在电机的三个进线接线柱上任二个接一个耐压450V以上的CBB电容作裂相电容,电容一端和另一进线接线柱接220V电源,电机转向换接220V电源线在电容的二端换就行,电容的容量与电机的功率有关,三相电机作单相应用后的电机实际功率不及三相应用时的三分之一,且启动力矩明显不足,不知回答对你有否帮助。

网友:
建议您还是在当地卖废旧机床的市场买一个两相电机好 功率可以保证 还耐用

网友A:
加个变频器吧,一举两得,即可调速,又能解决三相电问题

网友:
上面的220V不是指你家里的两相220V,是指别国家的三相220V,

网友:
我正好有一个1400转的1.1KW的单相电机,也正好有三相380V电,要不咱俩换换

楼主:
建议您还是在当地卖废旧机床的市场买一个两相电机好 功率可以保证 还耐用

    哥,我买了一个1.5千瓦的单项电机,也加了正倒顺开关,但是车床在挑丝的时候需要立刻停止,很明显加的那个倒顺开关不能瞬间使电机停止,也就是说挑丝快要到头的时候走刀还有惯性,昨天已经吧刀子给崩了,所以发帖请教大哥们,有什么解决办法。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车床上加变频器,但是变频器是控制电机速度的,在挑丝的时候变频器不可能瞬间刹住电机并且反转吧?怎么办呀,愁死了,5555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买了一个1.5千瓦的单项电机,也加了正倒顺开关,但是车床在挑丝的时候需要立刻停止,很明显加 ...

换刹车制动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买了一个1.5千瓦的单项电机,也加了正倒顺开关,但是车床在挑丝的时候需要立刻停止,很明显加 ...

只把变频器当做两相变三相的一个器件,把它的频率调到50赫兹,车床的任何地方都不用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我买了一个1.5千瓦的单项电机,也加了正倒顺开关,但是车床在挑丝的时候需要立刻停止,很明显加 ...

只把变频器当做两相变三相的一个器件,把它的频率调到50赫兹,车床的任何地方都不用动。车床的原结构电机是带制动的吧?

楼主:
说了那么久也忘记上图了,下面的车床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买了一个1.5千瓦的单项电机,也加了正倒顺开关,但是车床在挑丝的时候需要立刻停止,很明显加 ...

挑扣要在丝扣末端位置车出退刀遭,不能靠急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把变频器当做两相变三相的一个器件,把它的频率调到50赫兹,车床的任何地方都不用动。车床的原结构电机 ...

哥   不对呀,刚才我吧变频器调到50赫兹,接上车床的进电接头,按一下正转和反转的开关,听见吱吱的声音车床里面的接触器冒火花,但是电机就是不转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   不对呀,刚才我吧变频器调到50赫兹,接上车床的进电接头,按一下正转和反转的开关,听见吱吱的声音 ...

要接变频器,你车床上的所有的接触器什么的全都要拆,变频器输出端和电机不可以断开,只能通过变频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变频器,你车床上的所有的接触器什么的全都要拆,变频器输出端和电机不可以断开,只能通过变频器开关 ...

恩恩 谢谢啦,下午已经搞的差不多了,原来车床上的电器是不能用了,自己重新接的倒顺开关,机子现在是转起来了,希望明天可以车螺纹

网友C:
车螺纹估计不行,瞬间停车,靠变频器不行的

网友:
220V也是三相的220V。强烈建议改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谢谢啦,下午已经搞的差不多了,原来车床上的电器是不能用了,自己重新接的倒顺开关,机子现在是转 ...

那倒顺开关跟车螺纹有什么关系呢?你别说你车螺纹准备用倒顺开关让车刀往反,那样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螺纹估计不行,瞬间停车,靠变频器不行的

变频器可以设置刹车
最好外接刹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可以设置刹车
最好外接刹车电阻

感谢大哥们的指导,小弟已经搞好了,等有时间上详细的图片

网友E:
你的车床没有乱扣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车床没有乱扣盘吗。

老式的车床没有呀

网友F:
车床很漂亮,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床很漂亮,买的多少钱?

谢谢您的夸奖,买这个车床算是捡漏了,是军工厂的没这么用,不管您信不信他们拿这个车床当磨刀机,呵呵,买床子送的好多配件最好的一个就是分度头,全新的,这个分度头估计在1500左右,还送的有磨外圆的机子,挂轮,水泵等等机床的配件,这个床子实际价格是3000买的,今天搞了一天终于可以撤螺纹了,大床子感觉就是爽呀,以前的180V小车床在他面前就像玩具一样,哈哈

网友:
哇,果然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变频器吧,一举两得,即可调速,又能解决三相电问题

网友G:
兄弟这个车几块收的啊/?

网友:
总价值五千的设备.太合适了.

网友H:
车丝要有退刀槽,转速慢,大概60转左右就适合新手,车的时候要在最后一两圈提前停电,利用惯性车最后一两圈,停车时就刚好在退刀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这个车几块收的啊/?

机子是5K收的,加上一大堆附件,最得意的附件是一个分度头,单单分度头估计也要值1500,算是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丝要有退刀槽,转速慢,大概60转左右就适合新手,车的时候要在最后一两圈提前停电,利用惯性车最后一两圈 ...

恩恩  我们加上60转的速度,呵呵  就是螺纹很粗糙 ,等慢慢熟悉了  在吧转速调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买了一个1.5千瓦的单项电机,也加了正倒顺开关,但是车床在挑丝的时候需要立刻停止,很明显加 ...

变频器的启动时间和停止时间是可以调的  可以实现急停的啊

网友I:
买个220v变频器吧!加电容没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个220v变频器吧!加电容没劲的!

  已经加了变频器,铣床上3.7的  绰绰有余了

网友(2019-02-28):
加个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