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高频振动太牛了。。。降落的时候看到幻影脚架。。。

楼主(2014-11-11):
在降落的时候就看到脚架疯狂的抖。。。。。这个高频振动太牛了。。。已经不用摸了。。。

网友A:
脚架收放翻转臂的轴套虚位太大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架收放翻转臂的轴套虚位太大了!通病!

确实,主要在末端的套上,我的是自己拆下套的金属圈,有所缓解。

网友: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A:
这收放脚架的虚位在天上还会放大震动,所以说S900的震动不全在电机的减震圈上!忘大疆能解决实际问题,提高CNC的加工精度,说句不好听的,这脚架的CNC金属件都不如飞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收放脚架的虚位在天上还会放大震动,所以说S900的震动不全在电机的减震圈上!忘大疆能解决实际问题,提高 ...

黑的漂亮!!!!

网友:
低调点!这板块里有专抢沙发的王老虎!怕怕!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是否有尝试降低基本感度设置?

网友:
降低感度就好了

网友:
末端加一个垫片然后降低下感度,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