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VIBE50 电源方案

楼主(2014-11-11):
新装jr vibe50nex 配置如下:
发射机:18mz;
接收机:r7008sb;
陀螺仪
:大v8 银
斜盘
舵机
:mph83mkii x 3;
尾舵机:mph83gwv;
油门舵机:ds8915;
电子点火器:
Auto Booster;
发动机
:os55hz-r
bec:卡斯特 10amp peak;
传感器:电压/温度/转速
准备用一个2200mah 6.6v 的锂铁
电池
接bec来给所有设备
供应电源。但又担心电源不稳定,请教懂的指教一下,是否可行,还有更好的电源方案没有,不限于我目前的配件。

网友A:
接收,舵机都支持高压,直接上2S锂电高压直驱,担心的话用2个电池并联,插个BB响。如果担心电压高了,那就搞2个6.6V并联。

楼主:
不用bec来稳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