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大胖子,要用什么配置好呢?

楼主(2014-11-12):
我刚买了空机,电机电调还没买。
飞控用什么好呢?
首飞时是该装控,还是不装控好呢?

网友A:
2820KV900-1100,电调60-80,4S8000-10000,飞控装不装均可,如果装请认真确认,可先手动飞,我就是飞控没仔细看,升降反了,猎鹰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0KV900-1100,电调60-80,4S8000-10000,飞控装不装均可,如果装请认真确认,可先手动飞,我就是飞控没仔 ...

看来我还是先不装控飞看看。

网友:
先当普通的航模飞,熟悉性能之后再装飞控,起飞前检查飞控的修正方向……

网友:
胖子最近很火啊。

网友:
大家都说很好飞,晚点ye搞架看看。

网友B:
配6s的电池的话用什么型号电机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6s的电池的话用什么型号电机好呢?

我是2820 920KV郎宇电机 60A电调 之前一直用4S电池 昨天用了模友的6S电池 电调发烫 有熄火现象 已经换了80A点调 明天去试试6S电池 电机能不能撑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