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起飞问题?

楼主(2014-11-12):
飞翼可不可以装轮子,让它滑跑起飞?

网友:
来 见 坐  拿分

网友:
多此一举。装轮子必须让飞翼有大的倾角,不然飞不起来,或者一拉起来就会窜很高

网友:
有干过的,跑道类似于辽宁甲板滑跃跑道

网友:
供你参考

网友A:
正面的,如果你的飞翼不是板机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的,如果你的飞翼不是板机的话

谢了!

网友:
我在龙升精灵飞翼上装过轮子,在自己的B2板机上也装过轮子,都很好起飞。

网友:
大把飞翼装起落架的,我的1340都装了。

网友:
完全可以啊 就有摩友这么干得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手抛,感觉还好!

网友:
当然可以啦!不过小心起飞或降落时抬头打桨。可以用铁丝搭一个架子保护螺旋桨。其实有时候没有起落架反而要方便。

网友C:
表示绝对没影响。。。。。以前做过飞翼。。。。还装了个及不配套的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绝对没影响。。。。。以前做过飞翼。。。。还装了个及不配套的大轮

嘿嘿

网友(2015-04-10):
1340我安轮了,不比他们的飞机差!

网友(2016-01-30):
我抛不好,么办?总容易失速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手抛,感觉还好!

网友:
轮子的位置设计好了以后,不仅起飞不会猛窜,还不打桨。

网友D(2016-06-21):
当然可以,大点的飞翼都可以用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