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和T14SG天线问题

楼主(2014-11-12):
有哪位大神了解过天线问题啊,老版的T8FG是长天线,但是在12年以后出的大部分T8FG都是短天线,还有现在升级的T14SG也是短天线,不知道在发射功率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发射频率不同,长天线是72兆的,短天线是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频率不同,长天线是72兆的,短天线是2.4G。

哥们啊T8FG和T14SG都是2.4G啊,我指的短是相对的短。

网友:
无所谓的啦,你可以这么理解,老天线长是因为当时推广市场的时候用料多一点,后来市场已经打开了,用料少了点,天线就短了点,其实用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
电线长短和工作频率有关,相互不可替代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变短以后频率会略高一点,增强了指向性,不过仍然在2.4GHz范围内

楼主:
同样配置的T8FG就有长短之分,T14SG是全新的当然经过调整的了。

网友:
长的短的T8FG都用过  没有区别 就是外壳短了点

网友B:
2.4g的天线有用的部分就31mm长,其余的都是屏蔽层。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的天线有用的部分就31mm长,其余的都是屏蔽层。没用的。

这下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的天线有用的部分就31mm长,其余的都是屏蔽层。没用的。

正解。

网友:
新的都偷工减料呀

网友C:
就前面那节3厘米的起作用,后面是屏蔽的,所以要长的就拉出来多点,要短的就缩进去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前面那节3厘米的起作用,后面是屏蔽的,所以要长的就拉出来多点,要短的就缩进去多点。

哥们,这都能拉出来啊,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这都能拉出来啊,高

我是说后面屏蔽的线可以拉出来长点,也可以缩回去短一点,这样就可以套短一点的天线塑料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后面屏蔽的线可以拉出来长点,也可以缩回去短一点,这样就可以套短一点的天线塑料套了。

明白你的意思,反正长天线短天线都无所谓的,有效线程就只有前面那点

网友(2015-07-01):
我2种天线的t8fg都有,同时用在一台多轴上,一个控飞机,一个控云台,2接收都是6208,位置也一样,事实证明老版的长天线距离要远很多,用在云台的新版控经常几百米就失控了。我换过几个新版t8fg控测试都不及老版控距离远。接收机也换过。有人量过新版的发射天线露出来的那部分只有27mm,不知道和这有没关系。想换天线,但淘宝上只有短天线卖,没老版长天线卖,不知道能不能换frsky的发射天线用。

楼主:
难道现在的还不如以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