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能挂微单吗?

楼主(2014-11-12):
同标题

网友A:
这是根据你配的动力决定的,跟680关系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你配的动力决定的,跟680关系不大啊

脚架的高度和脚架的强度不够吧

网友:
挂也不是不能挂,xa650也有人微单,挂微单以上的配置最好用固定式机臂,常见H4 680折叠件多为塑料,正如你说的是从强度等方面考虑,假如暴力飞行一个暴力的急刹车,也不排除有脱扣的可能,然后你懂得..嘿嘿

网友:
四轴玄乎些~~跨差一声就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的高度和脚架的强度不够吧

我很少用脚架,脚架那就是支撑一下,还没见过谁把脚架压断了,我用筷子都当脚架了

网友:
我也这么打算  看下有没大哥试过 我动力是4110 400KV

网友:
要把脚架加固吧,呵呵,不敢带,主要是没有钱带呀!

网友:
话说零度s4 能驾驭得了68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