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B开始全部自己做四轴的几个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4-11-12):
1、飞控板从原理图到PCB,飞控软件基于开源软件,完全自己搞出一个飞控来,求大侠指点!!!
2、先不管难不难,只求思路。
3、至少要这么几个功能:1)自稳,2)定高,3)GPS定点,4)富余的IO可以干点别的事情。

另外,求大侠明示:
4、pixhawk的硬件,软件,是不是百分百,不折不扣的开源啊?可以完全复制,没任何问题吗?
5、Mikrokopter和MWC,实现上面的功能,哪个好啊。(停产的,不再更新,不再升级的系统,也要明示啊)

如果前人有总结的,也请给个链接,明示一下啊~~~

楼主:
这个问题,看来有点难~~~

网友A:
你可以抄板啊,原理图自己画出来不一定IO口都对应

网友B:
PX4和MWC是全开源的,MK是部分开源,且MK的代码是德语版的,只有一两个版本是英文,感觉不太好看。MWC的代码比较简洁。APM功能强大,且在不断更新,值得参考。至于自稳、定高、定点,都是一通百通。如果硬件照抄的话,建议软件也照抄,理解了可以随便改,否则自己参考从头写就是一个大坑

网友:
发错版了。

楼主:
应该发哪个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4和MWC是全开源的,MK是部分开源,且MK的代码是德语版的,只有一两个版本是英文,感觉不太好看。MWC的代 ...

1)我想先研究一下圆点博士的飞控,它采用了STM32F103C 作为处理器。而Pixhawk采用了两个STM32核,一个Cortex-M4,一个Cortex-M3。2)圆点博士的是小四轴飞控,它应该参考了很多CrazyFlie的代码。虽然与Pixhawk的大多轴有区别。我觉得可以拿圆点博士的飞控(开源)学习一下STM32和飞控的基本思想。3)然后还是要好好看看Pixhawk的开源文件的,毕竟很成熟了。4)按照这个步骤就可以理解这里面的所有东西。5)我觉得MWC很好,但是我讨厌8位MPU,讨厌AVR,不喜欢资源受限的东西, 我恨不得把台式机搬到四轴上去(Intel Core I7),呵,超级爽,开个玩笑;6)请教,这个思路有问题没????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学???给个意见啊?越详细越好,相信对后辈也是一个好的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抄板啊,原理图自己画出来不一定IO口都对应

这是个好办法。不晓得Pixhawk可以抄板吗?Pixhawk的PCB光板,不知道哪里有卖,大概什么价位?相应的元器件又哪里有?---------其实我想请高手回答一个问题:就是Pixhawk的元器件加板子的成本价到底多少,怎么市面售价会到599元的?比一般飞控贵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点博士的那个也不错,不过那是在他对这些理解比较深刻了,做起来就容易。103用400Hz控制的话如果多加一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