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和定速:

楼主(2014-11-12):
是一开机就开3D吗?
除了起飞和降落,一直处于定速吗?

网友:
中将,应该是先起飞到一定高度再开3D的

网友:
地上可以开,启动的时候,油门螺距在接近中点就行了!

网友:
落地的时候,慢慢落了,一切熄火就行了!全程飞行当然定速了!

网友:
3D我一般离地升空后开,当然地面开也行的。

降落,我习惯直接切熄火,感觉这样降落稳

网友:
你能告诉我怎么升到中将的吗

网友:
难道中将就代表什么设备都懂吗?

网友:
也许LZ以前不玩飞机玩别的模型才升到中将的呢?

网友:
如果是电的,而且你开启了电调的缓启功能。可以在地面直接3D,降落的时候是切熄火降。
如果是油的,只有到了一定高度和转速才能切3D了。要不会乱转。哈哈。

网友:
当然是地面定速1起飞,需要暴力再在空中适时换定速2,什么起飞推油门啥的都是多余的

楼主:
起飞的时候,开遥控,切熄火,插电池,油门推中,开3D,去熄火
降落到时候直接切熄火降落
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的时候,开遥控,切熄火,插电池,油门推中,开3D,去熄火
降落到时候直接切熄火降落
是这样吗?

我建议你,出于安全原因,先把发射机里的3D功能全部关掉。飞3D,前面的路还有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出于安全原因,先把发射机里的3D功能全部关掉。飞3D,前面的路还有一段。

关掉3D飞什么?
15年,主飞3D。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掉3D飞什么?
15年,主飞3D。
呵呵

请问下楼主飞过6通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飞过6通直升机吗?

大小,油电,有十几架了吧。您有什么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油电,有十几架了吧。您有什么指点?

哦,15年的直机老手了。还请指点一下我们新手。

楼主:
15年=2015年
呵呵,误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年=2015年
呵呵,误解了

呵呵,15架直升机,怎么飞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15架直升机,怎么飞的呀?

15架?我没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15架直升机,怎么飞的呀?

15架?我没数过。

主要是摔的,不是飞的。
最多一上午摔过4次。

网友C:
楼主能够一次去飞带4架直机吗?还是你的直机摔过后还能够继续飞?够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掉3D飞什么?
15年,主飞3D。
呵呵

您早说啊,玩了15年,还主飞3D。大师啊。

15前电直还在吃奶,和我们讲讲那时电直的萌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够一次去飞带4架直机吗?还是你的直机摔过后还能够继续飞?够牛的!

同感

我们一起仰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够一次去飞带4架直机吗?还是你的直机摔过后还能够继续飞?够牛的!

摔了现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早说啊,玩了15年,还主飞3D。大师啊。

15前电直还在吃奶,和我们讲讲那时电直的萌样?

我说的15年,是指2015年。

网友:
其实一直不知道什么算3D
记得自旋翻才是3D入门动作来着

网友D:
定速模式下何时切3D 和电调也有点关系, 比如某个电调 60%油门以下是不进入定速状态的, 如果60%油门以下转速足够飞起的话, 那就可以在空中切3D使水平油门线超过60%,从而进入定速模式. 否则就只能地面切好再起飞. 如果不开定速模式, 只是跑油门曲线的话, 天上切3D还是地面切3D应该都可以. 不过个人喜欢天上切, 飞机落在地面那么高的转速感觉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速模式下何时切3D 和电调也有点关系, 比如某个电调 60%油门以下是不进入定速状态的, 如果60%油门以下转速 ...

以前,我一直是起飞到空中,各方向检查后开3D。降落是先停3D再降落。
现在好像是开机就开3D,熄火降落的人多了。说是好控制,方便暴力起飞,熄火降落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