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F450机架,油门输出和高度变化相差太大,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11-12):
油门输出如下图:

高度变化如下图所示:

各位大大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敢把曲线叠加显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把曲线叠加显示嘛

油门输入、输出和高度图示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输入、输出和高度图示如下

这么看上去..不是差不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上去..不是差不多吗

油门输入和输出时差不多,但是这样对比看高度就不是很清晰,就像一条直线,但是其实我这边的高度变化很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门输入和输出时差不多,但是这样对比看高度就不是很清晰,就像一条直线,但是其实我这边的高度变化很大 ...

这会不会跟气压计有关呢??

网友B:
我的pix定高也是上下乱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ix定高也是上下乱串

找到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C:
自稳模式  这个算正常吧。定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稳模式  这个算正常吧。定高看看

明天上定高,到时候帮我分析分析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上定高,到时候帮我分析分析哈。

记得发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