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二代怎样对频接收器?

楼主(2014-11-12):
是和天6A一样的方式吗?
说明书上写的太含糊了。

网友A:
您好
与6A是有区别的
WFT06II对码方法如下:
第一步:接收机上电后长按SET,橙色灯慢闪,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第二步:发射机开机后长按MENU进入菜单,连续短按MENU直到显示(COD 21),长按【+】键开始对码。【注:直升机(COD 21)固定翼(COD 22)】
第三步: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