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技术人员请进

楼主(2014-11-12):
         今早用天九 飞四轴。很正常。落地飞机换电池后发现 接收机黄灯 闪,遥控失灵。 断电再通电,仍然如此。 对码后好了。这个问题去年曾出现过一次。 另外,对码成功后又发现一个问题:原本正常的第六通道 失灵了,控制不了云台俯仰。用一个舵机接在第六通道,却转动正常。 怀疑云台坏了,但云台接另外接收机上一切正常。
                请天地飞技术人员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您好
如果是换一个接收机就没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接收机坏了。
可以返厂测试写上您那边的地址 电话 有原因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如果是换一个接收机就没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接收机坏了。
可以返厂测试写上您那边的地址 电话 有原 ...

   对码后又恢复正常了。就怕下次在空中发作。   返厂邮寄地址?

网友:
售后服务部:0755-26581817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和平蚝业路祥利工业园C2栋4楼

网友B(2014-12-22):
本周,我的TDF9,也发生两次,第一次在家里,都通电正常,突然9通道接收机就闪灯,不能正常工作,然后,飞机断电重新启动就好了,怀疑是接收有问题了,所以淘宝重新买了一个9通接收。 22号,另一个9通接收,在户外飞场,飞机加电后,开控,RF灯正常,但飞机上接收机闪烁黄灯,飞机断点重新加电后同样闪烁黄灯,最后关控,重新开控,接收恢复正常。 这是为什么? 天地飞的技术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周,我的TDF9,也发生两次,第一次在家里,都通电正常,突然9通道接收机就闪灯,不能正常工作,然后,飞 ...

你的这个问题,估计是在开遥控的时候没有对上频(干扰所致),重新开关机可以解决。

网友:
天地飞工程师来,说一下原因吧。 国货当自强,麻烦不能由用户来扛啊。

网友C:
接收机错接12v电,现在不工作了,还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错接12v电,现在不工作了,还有维修价值吗?

新接收机也就百十元。不划算修了

网友:
是吗?客服说没多少钱,主要是来回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