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飞翼f22,40起落就成这样了

楼主(2014-11-12):
入f22的时候因为觉得它飘,降落容易,飞后才发现原来不是飘就好降落的,关键还是技术要好,嘿嘿,这机副翼太灵活60舵量就够了,用的黑旋风4800,有点不爽。力气不太够,毕竟是3S。肯定没有4S好飞,复飞的时候很吃力,昨天做翻滚的时候就载了,机头变形,进风口也裂了,最要命的是pnp的转向舵机臂断了,买不到,由于舵机是飞翼自家的,也找不到合适的舵臂可以装,无奈换了银燕舵机,用银燕的长舵臂diy一个,希望飞翼可以多配一个舵臂吧。油漆也没有fms的好,胶带一扯就整块掉出来了,剩下白色的泡沫。丑~

网友A:
3S用黑旋风力道很差吗?我正想试试呢

网友B:
带矢量呢

网友C:
不过应该越修越好飞

网友D:
我已远离飞翼,以后不会再选这个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用黑旋风力道很差吗?我正想试试呢

速度不够块,不够刺激,复飞比较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矢量呢

没有呀~要F35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应该越修越好飞

越修越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远离飞翼,以后不会再选这个牌子了

为嘛呢?质量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嘛呢?质量不好?

飞翼用的EPS材料不行,使得飞机特别娇贵,性价比就低了

我新买的J20白板空机也是EPS,起码不是一摸一个坑,一碰一个豁

网友(2015-01-15):
我也是这个飞机,黑旋风4S飞的相当暴力,很好飞的飞机。

网友E:
黄赛准备出f22,你可以做个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翼用的EPS材料不行,使得飞机特别娇贵,性价比就低了

我新买的J20白板空机也是EPS,起码不是一摸一 ...

歼20好飞吗?

网友:
好飞,4S2600,12叶70,铂金100,

机头撞掉一半照样好飞。。。哈哈

不过前几天重新买了个飞翼F35机身,跟之前买的整机机身相比,机身硬度大大提高,这下对飞翼又改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翼用的EPS材料不行,使得飞机特别娇贵,性价比就低了

我新买的J20白板空机也是EPS,起码不是一摸一 ...

做像真机的蓝翔也是用EPS的,没办法,技术人员说,泡沫机如果做较高仿真度的都怕超重,EPS比重比EPO小不少,另外EPS的刚性好,漆面也较容易附和。所以,还真不能怪飞翼或蓝翔之类的。他们的高仿真度的飞机有不少还是用的EPS的。
不过,现在新出的高仿真机型看起来都是EPO的了,飞翼的90涵道的F16和Yak130!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E:
黄赛准备出f22,你可以做个比较

有没消息哦,尺寸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