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2V不能使用H3-3D云台?

楼主(2014-11-12):
双十一买到一个P2V套装,还有一个H3-3D标准版。

然后就开始论坛学习,但是找不到P2V改装这个三轴云台的资料。

我仔细查看了DJI官方资料,也没找到答案,只能到论坛来求教。

H3-3D是支持P2V飞控的,为啥不能改装呢,是没有相应接口还是其他啥原因。

网友A:
要是那么简单,干嘛还要生产P2...

网友B:
不是吧?不能改?,不就是拆了蛋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那么简单,干嘛还要生产P2...

我只是想从技术角度探讨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不能改?,不就是拆了蛋蛋吗?

那个蛋蛋里面有图传等设备,没那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蛋蛋里面有图传等设备,没那么简单。

那P2的图传在机器里?

网友:
你是要把蛋蛋装在h3-3d上,还是要把蛋蛋拆了,把h3-3d装上啊?蛋蛋的图传设备应该是集成的,你拆不下来的,自己配图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P2的图传在机器里?

是的,机器里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啊?,不是吧。。。那就没办法改了?

网友:
打他们的技术支持的电话。

网友B:
所以卖的P2+H3-3D的套餐里已经包含了图传,并且在机身里?而P2V却在蛋蛋里?

网友C:
你要挂云台就不应该买v,直接p2带云台那款不是更便宜?
v去升级的话估计要到V+级别的价格了,还要求会折腾

网友:
lz你搶到寶了!

网友:
打电话问了,不是在机器里的,P2没有图传,只是在机身上有扩展接口。而P2V有图传,可能在蛋蛋里。

如果知道图传的原理,感觉完全可以复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挂云台就不应该买v,直接p2带云台那款不是更便宜?
v去升级的话估计要到V+级别的价格了,还要求会折腾 ...

关键是P2V的两块电池的套餐价格只比单电池P2贵300

网友:
P2没有图传,没有相机,都是需要另外配的。
如果想带云台航拍,还是v+比较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卖的P2+H3-3D的套餐里已经包含了图传,并且在机身里?而P2V却在蛋蛋里?

误导新人 P2只是有 预留的 图传接口 得要直机买设备的P2V 直接由 图传 只是 两者 遥控器 发射信号不是一样的 P2 是 2.4G       P2V 是5.8G

楼主:
看了楼上各位的帖子,还是不是很明白。

P2V因为蛋蛋里面集成了图传,所以不能加H3-3D云台?可以把蛋蛋里的电路板放到P2V肚子里啊。难道H3-3D必须用5.8G的图传还是什么?

网友D:
关键问题还不在这里,P2V的蛋蛋里有图传,但是图传是2.4G wifi信号,遥控是5.8G信号,P2的遥控是2.4G信号,大疆或其他图传5.8G信号居多,而且5.8G图传信号会距离远些,

画面清晰度好,所以你要改的话要拆除蛋蛋、换2.4G控、加H3 3D、加狗、加图传、加IOSD~ 就这些,你觉得简单吗?另外还需要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还不在这里,P2V的蛋蛋里有图传,但是图传是2.4G wifi信号,遥控是5.8G信号,P2的遥控是2.4G信号, ...

好吧,如果我们不考虑2.4和5.8的传输距离差距,就使用P2V原来的图传和osd,然后加三轴云台加狗,是否可行?

其实我最早的问题就是这个,只是现在思路清晰一些了。

楼主:
还有一个没明白的:H3-3D是否和图传、osd传输频段有关?

或者说这个云台只能兼容5.8G?

网友E:
P2V是5.8G遥控,2.4G图传发射机已经内置在蛋蛋一体化相机中;接收可以直接用智能手机WIFI接收图像信号。

P2是2.4G遥控,没有图传、没有相机、没有天线。
H3D3只是云台,功能只是让摄影照相是相机稳定一点,能拍出东西来而已。

买了P2+H3-3D套装,还得买:

1、价格不菲的Gopro或便宜的山寨相机;
2、OSD 将飞行的资料显示在屏幕上,否则根本不知道飞机的状态;
3、5.8G图传发射机+天线;
4、显示屏+供电;
5、假如显示屏没有内置,还得买5.8G图传接收机+电源+天线。

安装至少得会用电烙铁,因为除非2、3买DJI 图传和DJI OSD,再花几十块买 DJI的FPV HUB 配件包,否则还是有好几条线要自己焊接的。

同样,买了P2V改装H3-3D,因为遥控是5.8G的,所以得买OSD、2.4G的图传发射机、接收机和发射、接收天线等等。
焊接是必然的了,而且还得从飞机上接电给这些设备。

这不是一个小工程。从你之前的回应来看,我觉得你暂时还没准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P2V是5.8G遥控,2.4G图传发射机已经内置在蛋蛋一体化相机中;接收可以直接用智能手机WIFI接收图像信号。

...

我不是想要上P2哈。

我是想把H3-3D装到P2V上,然后把集成到蛋蛋里的电路板放到P2V里面,直接用P2V自带的图传和OSD,我不需要超远距离,把蛋蛋的摄影头换成狗,可行否?

网友F:
樓上其他師兄已經答過清楚了,樓主你只是一廂情願的假設

你覺得Mac mini 一体簡化的集成電腦可分拆個別出來砌一部Mac pro 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要上P2哈。

我也有这个需求,但是买前确实没调研清楚。假设我们全都会各种拆机焊接。手里有P2V和H3-3D和GoPro。
1. 重用P2V的图传和控制,现在的问题是GoPro的图像输出信号和P2V蛋蛋里包含的相机输出的格式不一定一样,物理接口也不一定兼容。所以P2V内置的图传不一定能用。估计之前没人搞过,要搞估计也要花时间,除非内置图传可编程可刷,才有可搞性。

2. ok,假设完全不用P2V本身的图传,用大疆5.8G的外置图传,这是问题是,要换P2V原来的控制,因为也是5.8G的,可能干扰(其实多大干扰性不知道,没用过,公司一堆一个频段的WIFI一样用)。所以可能要换成2.4G的控。另外和单机P2相比,P2V机身上没有预留扩展插口(图传什么的),所以开机焊是肯定的了。

3. 当然要是盲飞,就拆了蛋蛋装上云台和GoPro,但是云台可能也没法直接受P2V的控制。

就这样,等拿到P2V实机再说吧。本来以为拆了蛋蛋就是P2。DJI为啥不设计成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樓上其他師兄已經答過清楚了,樓主你只是一廂情願的假設

你覺得Mac mini 一体簡化的集成電腦可分拆個別 ...

其实没有不可能的,P2V的部件比P2只多不少,唯一的区别是控制的频段不同,并且缺少外置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P2V是5.8G遥控,2.4G图传发射机已经内置在蛋蛋一体化相机中;接收可以直接用智能手机WIFI接收图像信号。

...

麻烦看下上面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上其他師兄已經答過清楚了,樓主你只是一廂情願的假設

你覺得Mac mini 一体簡化的集成電腦可分拆個別 ...

可以从正面来探讨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上其他師兄已經答過清楚了,樓主你只是一廂情願的假設

你覺得Mac mini 一体簡化的集成電腦可分拆個別 ...

只是想从技术角度分析P2V接入H3-3D的可行性,即使不行也要搞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P2V是5.8G遥控,2.4G图传发射机已经内置在蛋蛋一体化相机中;接收可以直接用智能手机WIFI接收图像信号。

...

洋洋洒洒这么字,可惜所答未所问。
楼主是问 p2v 为啥不能接 h3-3d 标准版云台,一堆人拼命给lz解释频段差异,图传差异,dvr差异, p2 和 p2v 定位差异。

个人觉得是可以用这个云台的,p2v 内部应该有 canbus 接口,p2v 应该也是用 naza 的某个版本,或许有空闲的 f2 通道;
然后参考一下p2 平台加装云台的帖子走线图,应该可以驱动云台动起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需求,但是买前确实没调研清楚。假设我们全都会各种拆机焊接。手里有P2V和H3-3D和GoPro。
1.  ...

个人觉得,重用p2v 的图传有难度,如你分析的那样。
留用 p2v 的整个图像系统比较靠谱:
     1,装h33d 云台,挂gopro,不引出 av 信号,(单纯航拍录像)。
      2,把p2v 自带的摄像头/dvr 拆了壳子,设法内置/挂在外壳上,(用作 FPV 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需求,但是买前确实没调研清楚。假设我们全都会各种拆机焊接。手里有P2V和H3-3D和GoPro。
1.  ...

兄弟分析的很到位。

我目前的理解是:

1、传输图像格式应该不用多虑,就像快递员给你送包裹,而快递员不用理会包裹里具体是什么,云台只是把数据传送到图传设备,图传再传送到地面的手机;

即使与图像格式有关,JPG、MP4都是常见的标准格式,应该兼容;

物理接口是否可以对接才是重点,不过这个应该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2、如果要废掉P2V的图传和OSD,就不考虑改装了;

3、你说的第三点是关键,如果P2V不能控制这个三轴云台,就一切免谈了。

不过从官网查到的资料:P2V是使用的NAZA-M V2飞控,而这个三轴云台的官方资料明确注明支持NAZA-M V2,所以我们要考虑只是是否预留有相应接口的问题,如果有,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没有,我们只能找技术控来解决问题了。

H3-3D官网资料:

P2V的官网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重用p2v 的图传有难度,如你分析的那样。
留用 p2v 的整个图像系统比较靠谱:
     1,装h33 ...

老兄的第二个思路很好,不过图传可能不能共用,还得加一个图传,只要不超重,也是完全可以接受。

论坛里有个帖子,把国内国外的各种P2V云台改装都收集了,但是就没有用DJI原装三轴云台改装的,很是奇怪。

第三方的云台都可以正常使用,DJI自家的云台更应该可以用才对啊,而且应该是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洋洋洒洒这么字,可惜所答未所问。
楼主是问 p2v 为啥不能接 h3-3d 标准版云台,一堆人拼命给lz解释频段 ...

综合上面几位哥们的回复,大概对于P2、P2 V、HD-3D、图传其实都清晰了,您提出P2 V如何驱动3D云台其实也是个核心问题。

虽然我的P2+HD-3D还没有到货,但在这论坛受益却是良多,觉得双11时没有选P2 V是正确:改造成本很高

当然地P2+HD-3D加DJI图传什么的,成本也不会低多少,但至少扩展的空间相对大点,相对也容易点。

新人帮扯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需求,但是买前确实没调研清楚。假设我们全都会各种拆机焊接。手里有P2V和H3-3D和GoPro。
1.  ...

对啊,第三方云台都可以被P2V控制,那么不出意外,这个DJI自家的三轴云台完全可以被P2V控制。

P2V+用的应该就是这个云台吧,而P2V+和P2V所用的遥控频率都是5.8G,图传都是2.4G。

我们是否能改成功只要看看P2V里是否有预留接口,估计有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有不可能的,P2V的部件比P2只多不少,唯一的区别是控制的频段不同,并且缺少外置接口。

我们不和P2比较,应该P2V和P2V+比较:
1、遥控同一个频段;

2、图传同一个频段;

3、P2V如果加H3-3D云台也和P2V+一样;

4、飞控版本一样;

不确定的因素:

1、飞控是否有和P2V+一样有接三轴云台的接口,理论上没问题,要不第三方云台就用不了;

2、蛋蛋是否有接入三轴云台的接口?这个可能是改装是否成功的关键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第三方云台都可以被P2V控制,那么不出意外,这个DJI自家的三轴云台完全可以被P2V控制。

P2V+用 ...

V+不是H3-3D云台,至少外形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分析的很到位。

我目前的理解是:

这个和格式还是有关系的,图传接到信号如果有校验的话,有可能直接就不发了,手机上的app就收不到信号了。如果发了到还有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不是H3-3D云台,至少外形不是。

嗯,刚才又查了V+资料,参数有些不同。

不过既然第三方云台都可以正常驱动,H3-3D正常驱动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格式还是有关系的,图传接到信号如果有校验的话,有可能直接就不发了,手机上的app就收不到信号了 ...

除了RAW各个厂家的标准有不同,JPG,mp4格式都是标准格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不和P2比较,应该P2V和P2V+比较:
1、遥控同一个频段;

我是p2v去年刚推出的时候就买的,一买来就各种折腾,你可翻翻我的帖子,你的想法和我以前一样,那时只有h3-2d,那时只一想保留原图传这样可以在手机上监控,保留蛋蛋只能改云台,所以市面上有各种配合蛋蛋的云台,但为什么都不用原厂的h3-2d?因为这云台根本不能拆如你手里有就知到为什么不能拆了。所以要想蛋蛋配h3-2d只能把蛋蛋拆开改成gopro 3样子放在云台上,我就这样做了,3d打印了外壳装了蛋蛋里的线路板。中间有不少的问题一一解决,当然也投入不少精力财力,但始终不完美。很多东西你多翻翻以前的或自己亲自折腾就知道了。折腾是一条不归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p2v去年刚推出的时候就买的,一买来就各种折腾,你可翻翻我的帖子,你的想法和我以前一样,那时只有h ...

谢谢老兄提醒,看情况吧,实在不行就不折腾了,蛋蛋也可以拍拍照,不录像一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p2v去年刚推出的时候就买的,一买来就各种折腾,你可翻翻我的帖子,你的想法和我以前一样,那时只有h ...

有3d打印机加持的diyer 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I:
終於有LZ同我有同一希望我希望將我的P2V作出些微改動,保留蛋蛋鏡頭及其所有功能(包括圖傳和OSD)而加上雲台減輕其顛簸的錄像。
我也在TB淘了個平價2D雲台,正等待雲台到手。
而在雲台到手前早已心中有了兩個方案:
1 是想辦法將蛋蛋整個固定在雲台上,如果可行就是最少的改。
2 就是將蛋蛋鏡頭剝皮,改成一個狗3模樣

网友I:
方案2(半制成品).............上圖

藥水瓶變成新外衣

藥水瓶變成新外衣

入樽

入樽

山寨SJ4000

山寨SJ4000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方案2(半制成品).............上圖

传说中的暴力拆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传说中的暴力拆蛋?

溫柔拆蛋!..............我很丑但我很溫柔!

网友F:
樓主,希望到了,今天看到了破解,不用燒不用焊,V+原裝OSD 圖傳加H3-3D 狗3,好像更支援其他第3方云台

http://youtu.be/_wdqo-0YbZM

不知道會不會有V的版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終於有LZ同我有同一希望我希望將我的P2V作出些微改動,保留蛋蛋鏡頭及其所有功能(包括圖傳和OSD)而 ...

给你看看我原先做的吧

你会遇到的问题 1摄像头方向会90度 想办法转过来 2配置不平衡会导致高频颤抖 3天线位置不好放放不好 飞不远或转个方向视频接收不到 最好和P2V+放到机器里面 问题还会遇到很多,你慢慢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終於有LZ同我有同一希望我希望將我的P2V作出些微改動,保留蛋蛋鏡頭及其所有功能(包括圖傳和OSD)而 ...

握爪

第一个方案是利用蛋蛋;

蛋蛋不行就用第二个方案,上狗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希望到了,今天看到了破解,不用燒不用焊,V+原裝OSD 圖傳加H3-3D 狗3,好像更支援其他第3方云台

...

及时雨哈。

网友:
P2V原来的图传和osd,包括相机,就是那颗蛋。

网友:
3D打印都用上了,这叫神模式了吧

网友:
其实我也想拆弹的!!!硬是忍住没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机器里

傻屌,精灵2何来内置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你看看我原先做的吧

LZ有3D打印,不用我的土法鍊鋼,2, 的問題能調雲台參數解決嗎?

3, 天線我也想過會在相機前後面固定掛著

网友K:
引用 网友E:
P2V是5.8G遥控,2.4G图传发射机已经内置在蛋蛋一体化相机中;接收可以直接用智能手机WIFI接收图像信号。

...

头大了,请教:2V+可以直接把摄像机换成GOPRO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给你看看我原先做的吧

请问你这个装的是什么云台?怎么和P2V链接的?

网友:
最理想安裝

网友:
退了vision了。准备精灵1+无刷云台+山狗,2000元的稳定视频盲拍方案。省下钱玩ev3。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装的是什么云台?怎么和P2V链接的?

同问,我现在也是买了P2V 和 H3-3D云台,如何连接,连接后,能否实现盲拍,和控制云台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头大了,请教:2V+可以直接把摄像机换成GOPRO吗?

2V+ 我沒有,但估計不能直接能換。至少雲台如何取電、如何接遙控,內置的OSD如何與圖傳發射機等都是問題。

其實2V+的鏡頭也不算差了,不如2V+小改,另外再便宜入一台P2套裝慢慢DIY折騰。

网友L:
我用了市面上买的到的其他2d云台,外加自己cnc加工的零件,不用拆蛋,p2v加云台的方案完美解决,还用了土方法解决云台俯仰的问题。
成本900左右,批量做还能便宜。随后上图片和视频。

楼主:
今天在优酷看到一个X-CAM的三轴云台不错,可以360度旋转,价格比DJI的三轴云台还便宜,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用过,谈谈感受

网友:
云台的俯仰控制都是个问题,还旋转呢。。。

网友:
没搞清楚云台和发射机信号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RAW各个厂家的标准有不同,JPG,mp4格式都是标准格式。

兄弟,我和你一样买的2v和标准版云台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方案2(半制成品).............上圖

蛋蛋相机背后那条线有什么作用?仅仅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蛋蛋相机背后那条线有什么作用?仅仅的供电吗?

應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用了市面上买的到的其他2d云台,外加自己cnc加工的零件,不用拆蛋,p2v加云台的方案完美解决,还用了土方 ...

LZ什麼時候能上圖和視頻,心急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