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不菲的价格搞无刷云台有必要吗?

楼主(2014-11-12):
大家说说花不菲的价格搞无刷云台有必要吗? 我飞QAV400,用Gopro 2硬挂, 一点果冻都没有啊。配好点的桨,振动小些就可以了。而且FPV的话也需要根据视频图像的倾斜来及时判断飞机姿态,才有代入感。如果搞了云台都摸不清飞机的姿态了。再说,如果航拍视频,转弯有倾斜,飞行有适度的晃动才有动感,才像真实的飞行;如果用来拍照片的话,光线好快门速度快,也没必要用云台来提高照片质量

网友:
搞影视和玩航模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哎,都不想评论了

网友:
FPV跟航拍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FPV是为了追求像驾驶真机一样的感官体验,而航拍是为了追求独特视角,镜头美感等艺术范畴。
FPV的确需要硬挂,根据镜头画面倾斜判断飞机姿态以完成正确的驾驶。
而航拍是航空摄影,需要追求镜头运动的流畅,画面的连贯,消除果冻,抖动,摩尔纹效应是最基本的。
然后是镜头本身的干净,平稳,像楼主说的有真实,有动感等等也是一种艺术效果,有的影片或导演可能需要这样的画面,但就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说过有这样需求的航拍。
除非为了拍摄特殊画面,比如为了拍摄模拟真实飞机视角的镜头有可能会选择硬挂。
不然影视器材上就不会有斯坦尼康、手持无刷云台等等的减震平衡设备了。

网友:
“如果航拍视频,转弯有倾斜,飞行有适度的晃动才有动感,才像真实的飞行”

像楼主说的这句话,可能是没有搞懂航拍的意图,航拍不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的飞行,甚至不希望观众看出这是飞机飞出来的画面。
很多导演和摄影师都设计过很多种看起来轨迹神奇的运动镜头,长镜头,还为此研究了很多奇怪的设备比如2D飞猫、3D飞猫,高速轨道等等,
更多的时候航拍是为镜头服务的,是为了拍摄一个运动镜头,然后设计摄像机外部运动轨迹,再寻找完成镜头的设备。
无人机航拍最大的意义不只在于缩小了曾经真机航拍的成本,还有就是能够完成很多无法用常规摄影手法完成的神器镜头。
个别时候航拍是可以替代笨重的斯坦尼康、摇臂、飞猫等设备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很在理.

不过很多模友都是业余玩玩,娱乐为主的. 比如说买个小精灵,比如说自己组个400~500轴距的4到6轴,一般也就飞上去拍点高空照片之类的自己欣赏, 这种情况下装无刷云台,价格贵不说,还平添很多重量. 感觉有点走入误区啊

网友A:
普通挂狗的无刷云台才3,4百块钱狠,贵吗?楼主思想有点自我,我都不想说了,

网友:
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话,有人是为飞而拍,有人是为拍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挂狗的无刷云台才3,4百块钱狠,贵吗?楼主思想有点自我,我都不想说了,

Dji的要¥1999哦

网友:
QAV400本身机架减震效果就好,楼主换个F450试试。就算是QAV400,也有一个升级版本QAV400G,带无刷云台的。

网友:
两轴云台一个三百多而已,飞机动辄几千,一个山狗还四百多呢,不算太贵

网友:
照楼主这么说出门穿叶子就行了。唰啦唰啦既环保又有原始动感。花那么多钱买衣服干嘛,大伙业余人类随便穿穿得了,又不是时装模特

楼主:
五楼六楼和九楼的兄弟已经解答了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
其实云台并不贵,现在aat才是暴利!
最近2个月研究了开源的aat,专业技术并不比飞控要求高,但动辄1000多的价格,才是最暴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