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和P2难道有区别?

楼主(2014-11-12):
照我的理解,P2V只比P2多东西啊。要上H3-3D一样上,难道不是这样吗?

网友A:
差很多...你買一台試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很多...你買一台試試就知道了

可是现在没有到呢。请问P2V比P2少了哪些部件?

网友B:
把蛋蛋和中继拆了挂云台?买V的意义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蛋蛋和中继拆了挂云台?买V的意义没了啊

以为P2V和P2完全一样,除了多个蛋蛋。刚才打电话才知道不一样,早打就好了。想拍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为P2V和P2完全一样,除了多个蛋蛋。刚才打电话才知道不一样,早打就好了。想拍视频。

请明示,到底哪些不一样?谢谢

网友:
LZ是相当的不负责任

网友:
V脚架上没有can口,云台线什么的也没有

网友C:
其实就是个遥控频率不同而已

网友D:
1、H3-3D只是云台,不含相机!! 很多新手都有过误解

2、vision是5.8G遥控器,视频信号通过wifi传输,航拍及FPV自带智能手机即可,无需其他设备
Phantom2需要另购 GoPro Hero3/3+相机,图传、显示器、及osd(可选),才能实现航拍及FPV
3、vision只有单轴舵机云台,航拍出来的视频会存在较为严重的抖动现象,而P2由于有三轴增稳云台,拍摄出来的画面会较为稳定。

以上纯手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1、H3-3D只是云台,不含相机!! 很多新手都有过误解

2、vision是5.8G遥控器,视频信号通过wifi传输,航 ...

谢谢。麻烦看下我下面的理解对不?

我也有这个需求,但是买前确实没调研清楚。假设我们全都会各种拆机焊接。手里有P2V和H3-3D和GoPro。
1. 重用P2V的图传和控制,现在的问题是GoPro的图像输出信号和P2V蛋蛋里包含的相机输出的格式不一定一样,物理接口也不一定兼容。所以P2V内置的图传不一定能用。估计之前没人搞过,要搞估计也要花时间,除非内置图传可编程可刷,才有可搞性。

2. ok,假设完全不用P2V本身的图传,用大疆5.8G的外置图传,这是问题是,要换P2V原来的控制,因为也是5.8G的,可能干扰(其实多大干扰性不知道,没用过,公司一堆一个频段的WIFI一样用)。所以可能要换成2.4G的控。另外和单机P2相比,P2V机身上没有预留扩展插口(图传什么的),所以开机焊是肯定的了。

3. 当然要是盲飞,就拆了蛋蛋装上云台和GoPro,但是云台可能也没法直接受P2V的控制。

就这样,等拿到P2V实机再说吧。本来以为拆了蛋蛋就是P2。DJI为啥不设计成这样。

网友:
P2V内置图传不兼容H3-3D与狗,Pantom2 vision系列与Pantom2中心板可能不太一样,这点我也不了解。 可能还存在飞控不兼容H3-3D的现象。

这点你还是请教大疆技术支持吧。

网友:
差很多很多,压根就不只是表面上的区别而已